◆ 棘轮丝锥扳手 出毛病了,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2-04-24):
目前拨在前端夹上丝锥 只能顺时针正转。和螺丝刀 一样了

中间位应该是正常拆卸位吧?
现在即便拨在后端,一反转手柄  前面夹头那里 就分开
变成拆卸了

看不出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拆了不就知道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不就知道了

拆过   看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过   看不懂
                                                                                                    那送给我吧,我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送给我吧,我帮你看看

ok~ 木问题
先教会 一下下 吧

网友B:
99.99%限制轮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99.99%限制轮坏掉了

买来后,几乎没有正式用过。更没有狠力使用过
请教,您说的是限制轮是哪个位置? 正常应该是怎么个样子?

网友C:
这个东西质量不是特别好,感觉不是很成熟的东西,夹头有个收缩弹簧,夹大一点的丝锥收缩弹簧就断了,失去收缩的功能,至于挂不上档和用力时掉档那是经常发生,功小丝很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质量不是特别好,感觉不是很成熟的东西,夹头有个收缩弹簧,夹大一点的丝锥收缩弹簧就断了,失去收缩的功能,至于挂不上档和用力时掉档那是经常发生,功小丝很担心

同感
已打算重新买传统的手柄了

网友:
不过外观镀铬还是比较厚,只是细节没做好,用着方便,顺手

网友D:
可能是限位挡片变形了  或者断掉了   拆开卡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限位挡片变形了  或者断掉了   拆开卡一下

好的   我去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