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想入3D小鸡鸡,请教GCP和MINI CP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2-04-24):
如题

网友A:
GCP 用2801控 MINI CP 用D系列控 另外MNI CP是 G CP 的升级版本 脚架是独立的 软件听说也有升级
这就是区别 在这我就不跟别的小JJ左对比了 会被喷的

网友B:
MINI CP是升级版,如果用的是D控,就选MINI CP

网友C:
有wK控的最好买G CP后改MiNi机身最完美.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听说要把舵机都改了 难度不少啊~

网友E:
差不多 都是小J

网友F:
mini的耗电很蛋疼啊

网友G:
为什么没人和V120比?因为120大么?还是因为耐炸的问题

网友H:
Mini 的电机的夀命是否跟 CP 一様 ??

网友I:
原厂电机mcp的要好点,不过坏了都是要改无刷的…

网友J:
一个哥一个妹

网友K:
MINI CP比G CP更好飞一些。还有就是MINI CP不支持WK系列的控。

网友L(2012-08-04):
wk2603可以飞gcp么

网友M:
回复楼上...可以.......mcp没飞过.....但gcp 还凑合吧!

网友N:
呵呵,今天也想问这个问题来着

网友O:
MCP机身设计比G CP好,MCP剧烈动作时舵机与主轴不会有相对位移,G CP机身单薄,加上舵机固定不稳固,剧烈点主轴和舵机就有相对位移,所以MCP比G CP稍稳,接收里的内容嘛,D控W控也就是那回事-----,加固G CP的机身,稳固舵机安放,G CP没有问题!

网友P:
差别是:200块钱!

网友O:
对200块钱无所谓,不想动手,想跟双向传输潮流那就请买华申请了机身设计专利的MCP。

网友Q:
小机双向没有多大意义,直接无刷最好

网友R:
原帖由
聪少
于 2012-8-4 22:22 发表
差别是:200块钱!
真实在

网友K:
这两款级的3轴应该有区别吧?

网友S:
从大量的实践来统计,基本只有200块的大差别。
小差别还是有:MCP相对更稳一点,但GCP可以在控里加EXPO达到类似手感;MCP机身更坚固,对于排震的要求低一点,更适合懒人;但MCP有颗电感容易炸掉,耐炸性比GCP差。
鉴于上述原因,我买的是GCP。

网友T:
GCP和MINICP都有,各有优点,一个灵活,一个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