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试飞成功但是为什么三号电机特别烫……

楼主(2012-04-24):
飞机一会,一号和三号
电机
温度较高,特别是三号烫手了,二和四又基本没温度…,用得2212朗宇,好淫天行40a,桨是1045的垃圾桨…

网友A:
用一个电调供电试试看,其他三个把红色电源线抽掉

网友B:
好淫天行40a,

网友C:
看看是不是固定螺丝拧得太紧了,影响到电机正常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