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知道还有一种电机叫:防爆电机!!!

楼主(2012-04-24):
请教,这种电机叫什么电机???运转声音比较小!!!不会就是传说中的无刷电机吧

网友:
不知道你是从哪儿上拆下来的,另,航模用的无刷电机转起来声音也很大,

网友A:
三相或单相异步电机同样是无刷。难道你也打算弄到飞机上去

网友B:
看着像压缩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相或单相异步电机同样是无刷。难道你也打算弄到飞机上去

呵呵,其实这个是无刷,但不是一般指的无刷电机,说无刷只是开开玩笑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压缩机啊...

是有点像。。。。不过这个小多了

网友C:
防爆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爆电机

什么叫防爆电机????

网友:
用于高湿、高盐环境;有腐蚀性液体、气体;易爆、易燃气体、液体等的场合吧,才要密封、接地做得这么好 。

网友:
我以为是电机短路了不会爆炸才叫防爆电机,我就奇怪怎么也没见不叫防爆电机的电机短路爆炸啊

网友:
防爆电机  ,不是自己爆了。    是用来 防止  特殊环境 下, 电机产生的电火花,引起 爆了。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们,论坛实在是太好了,什么人才都有!没有不知道的,只有未出现的!!!

楼主:
做得跟地雷一样的防爆电机!!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有长知识!

网友:
防爆的 东西多了  防爆灯  防爆CRT显示  等   差不多 与外面隔绝的  出不来火花

网友D:
下过煤矿,里面的电机、开关、电话.....都是防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过煤矿,里面的电机、开关、电话.....都是防爆的。

原来您老挖过煤啊

网友:
挂上防爆就贵了

用过防爆工具扳手钳子锤子都是铜的

网友:
防爆电机经常见的,我们厂也很多场所都用的.

网友E:
老工人没下过煤矿,应该是行政干部或技术人员,我猜。

网友:
学习了,在这里真是长见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老工人没下过煤矿,应该是行政干部或技术人员,我猜。

 在辽源煤矿二井,干过“回採”。就是下到矿井採完后“充填”完了流出砂石的洞里,把砂石装到矿车里,运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在辽源煤矿二井,干过“回採”.
                                                                                                    呵呵 这个咱也干过啊:loveliness: 人工挖煤累啊

网友:
加油站里的加油机里面的电机不也是这类电机吗?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俺推过矿车在下面管一顿饭一馒头俩蛋

网友:
有灭弧装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辽源煤矿二井,干过“回採”。就是下到矿井採完后“充填”完了流出砂石的洞里,把砂石装到矿车里,运出来。

老哥辽源的啊,这周我差点去辽源,后来把我派贵阳了,上周本来说好让我去辽源的……

网友:
是洗衣机上的吧?

网友:
标题

比普通的电机端盖止口深,接线盒密闭,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 这个咱也干过啊:loveliness: 人工 ...

就是累啊,更重要的是不安全啊。
                                                                                        燕舞                                                                                                    30楼
                                                                                                    俺推过矿车在下面管一顿饭一馒头俩蛋
我们那个时候,下井的饭是一个“四两面、一个(2个?)鸡蛋、二两糖、一两油(我怀疑有那么多吗)的面包一个”。下到井下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一个好地方,把面包挂起来,防止老鼠把它吃了。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原来防爆是这个意思

网友:
挖过煤的人表示, 对防爆的东西习以为常.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还有铜锨,铜管钳 ,铜螺丝刀,好像材质是铝青铜合金

网友:
楼上正解

这类机器 运转时候 没有电火花 产生 用来 传动 易燃化学品 之类的机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