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关于微风 制作求助

楼主(2012-04-24):
完全新手一个,打算制作一架微风,图纸如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light=%CE%A2%B7%E7
。有个问题,图里面尾翼、机身侧板、机翼支撑架均使用3mmkt板,我打算全部用5mm板代替可以吗? 新西达2212.KV1000+1060+ 中特威AL-30A 谢谢指教

网友A:
我也喜欢微凤

网友B:
完全木有问题,2212KV1000配1060有点过载了,9050就可以了

网友C:
配置完全没问题,主要的是这种机的机头较短,导致重心不好调,控制好整机重量,起飞重量不要超过800克,完全可以爽飞。另:2212 kv1000 中特威30A 用1060桨没问题,我一直用,没发现电机电调有过热现象

网友D:
To: 3楼
3S锂电下, 新西达 2212 KV1000 配 1060直驱桨很合适. 全油门约13A.
飞1-1.5KG的练习机, 没有悬念.
印象中微风的官方标准是400多克.
微风似乎也不需要这么强的动力.
动力太强了, 螺旋桨本身及气流对飞机的负面影响变得明显, 反而使安定性与操纵性同时变差.

网友E:
配置完全没问题。但个人觉得微风不太适合新手,速度比较快,太灵活。

网友F:
我也是新手,第一台上天的就是微风,没炸机,主要是自己上真机前一定要玩一下模拟,最少都要明白打那个舵,不打错舵是不会炸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