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精彩视频与图片
弱弱地问一下..如何将凤凰里面录制的视频导出

楼主(2012-04-24):
如题!感激不尽!

网友A:
 先安裝迅雷下載!
然後運行迅雷下載,
看到鳳凰視頻之時,用鼠標移動到視頻之上,然後右上角會出現有些圖案,
其中有一個向下的箭咀,用鼠標表一下它......
但是,鳳凰很狡猾,把視頻『暗中』分開了很多段,
下載的時候,要每段下載!

网友A:
 又或有更好的工具或方法,
我懶,沒有去研究,請樓下高人指教

网友B:
下 载 FRAPS 屏幕录像软件

网友C:
也是知道方法,帮顶!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D:
凤凰的录像文件格式很怪,没见到什么工具能够直接打开或转换,所以说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屏幕录像

网友E:
凤凰的录像根本不是视频格式,仅仅是记录文件,只能由她自己的程序调自己的资源实时还原。
要另外能播放的录像,还是录屏软件伺候吧。

网友F:
录屏软件

网友G:
此凤凰非彼凤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