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电路

楼主(2012-04-24):
这是什么电路

反面

反面

正面

正面

网友:
貌似是某玩具飞机的电调和陀螺,第二张图右上角那个芯片时单片机。Silicon Lab的C8051F330
第一张是个村田的陀螺和几个MOS

网友:
三合一  esky的

楼主:
像楼上所说的,没有接收部分,第二张左面接口上下好想是电机接口,中间三线为舵机接口,两线为电源,不知对否,拿到时候发现稳压电路坏了,具体电路的接口和能不能修复,望大家指教,先说声谢谢。

网友:
我也覺的是陀螺儀一類的~

网友:
就是一个三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