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步进电机一般几根线?

楼主(2012-04-24):
步进
电机
一般几根线?怎么和驱动板相接?不同的步进电机和驱动板通用吗?

网友A:
你挖的坟太少了

网友B:
多潜水吧,步进一般六线的东方的

网友C:
据我所知,有4根线的、5根线的、6根线的、8跟线的、10根线的,如果带编码器的线就更多了。

网友D:
我只见过四线五线六线八线的,以前把八线的改过四线的

网友C:
我把10线的改成过5线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