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450,练模拟器疑问。

楼主(2012-04-24):
刚入了450.没哟敢飞,先练练模拟器。。玩的G4模拟器,用的天7控。。
为什么在模拟器设置上,调节调控的油门曲线,模拟器里对应的确实螺距曲线,,而控上的螺距曲线,对应的是模拟器上的油门曲线?难道真机也是这样吗?
天7的油门和螺距曲线,默认是从-100到+100.。我在模拟器里螺距曲线第一个点超过0线,飞机才会旋转。等于说是油门前半段都没用,推到油门中点飞机才会转。。如果用在真飞机上,也是这样吗?飞真机的时候,需要吧曲线从0开始调节,还是起点默认-100呢?

网友A:
换凤凰吧,嘿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凤凰吧,嘿嘿

我也是新人,入手得也是天7控和G4模拟器,如果你是这种回答问题得态度,请你当没看见,一边去!

网友(2012-11-15):
请高手过来指教啊

网友:
没用过G4,凤凰是王道

网友:
通道设置不正确

网友:
电脑的模擬软件都需要和控做一次"对频"较正每个通道的.

网友:
通道木有设置好,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
我也是G4天6的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新人,入手得也是天7控和G4模拟器,如果你是这种回答问题得态度,请你当没看见,一边去!

建议换凤凰是比较中肯的意见,未见这位回贴的飞友有任何态度问题。
理由:

(1)设置简洁;
(2)与真机手感贴近;
(3)比较容易找到常见的直机型号。

如果阁下以后也让我一边去的话,那也没关系,但话我先说清楚。

这样可以吧?

网友:
通道重新设置  不要用混控

网友(2012-12-15):
话说有没有不用钱的模拟器啊?

网友:
G系列模拟器 通道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