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084驱动烧了,可否找到替换元件?

楼主(2012-04-24):
上面的MOSFET 7751、7752都烧了,手上只有Y1、Y2三极管,不知道能否代换,或者请问可以用换什么元件代换?

网友:
  不能换,还是去查差代换型号吧,只要电压电流差不多还能用

网友:
不能用Y1和Y2代用,IRF7751是双P  mos管,IRF7752是双N mos管IC电流3.9——4.6A,可以直接用 AO4401和4402分立元件代用

楼主:
 谢谢
老周请问,AO4401也是8脚的IC,但是管脚定义和7751不一样,难道要飞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老周请问,AO4401也是8脚的IC,但是管脚定义和7751不一样,难道要飞线?

三个脚的,和三极管的形式差不多,,sot-23封装,注意一下G、D、S每个脚的定义就可以了
http://www.ic37.com/datasheet/AO3401_4884299_667216.htm
上面可以查出IRF7751、7752和3401、3402参数,按照每个脚的定义直接焊上去就可以了,我就这样给全国各地模友修复了很多舵机,效果很好

网友:
IRF7751、7752是两个MOS管合并在一起的,四个脚一端为一个MOS管,说穿了,在电路板上面显得很高级,故弄玄虚的做法,用分立元件直接代用维修起来还方便一些。

楼主:
 多谢老周指点。

楼主:
擦,7751的G、D、S脚全在一边,用AO3401的话必须飞一根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擦,7751的G、D、S脚全在一边,用AO3401的话必须飞一根线。

用不着飞线,可以把3401、3402的脚反向撇一下(倒装),对应GDS焊接即可,我在DS520、9257、9254、9255、JR系列等数码舵机维修上普片使用,效果非常好,因为这2个管子的电流较大,扛得住电机短路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