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四轴fpv航拍高手。。。菜鸟问题

楼主(2012-04-24):
刚刚入手4轴xa650
原装动力
naza飞控
5000mah40c电池
天地飞2.4G6通道遥控
请问想加装云台是不是必须要换遥控器
听说加装云台后原装动力飞不起来?
电池不知道选的对不对?会不会太重?我就是想飞的时间长一点
摄像机索尼的tx100怎么样有没有人用过?可以图传吗?还是配什么的好?
图传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如果装上图传的话会不会很费电?
如果航拍的话有没有必要装wkm飞控?
麻烦高手推荐比较实惠的东西。。。我刚刚入魔资金还不是很雄厚。不过可以一点一点来。

网友:
用图传最好是5.8G。不干扰。航拍当然是WKM。遥控器也要换

楼主:
用naza控制的特别稳也没有用吗?怎么都比不上wkm吗?因为我不飞远了永远都在100米之内。

网友A:
我前后试过好几种飞控,XA,NAZA,WKM,MWC,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
技术练得好的话,NAZA航拍一点不差,
我现在虽然装的是WKM,但拍东西一般都用姿态模式,而不是GPS模式
姿态模式有个好处,如果你不打杆,他会自动保持各方向加速度和角速度不变
也就是说,如果你让机机保持一个初始速度,然后松开杆,机机会很平稳的往初始速度方向滑行,这对航拍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而GPS模式不打杆机机是定点的,你要让机机动,就必须打杆,杆量的轻微变化就会引起机体前行时的晃动
GPS信号的误差也会引起机机的小幅度调整,也会带来机体晃动
降低姿态感度可以缓解,但总没有姿态模式那么平滑
另外,姿态模式练好了,还有一种钓鱼抛竿那样的快感

原装动力带这么多负载没问题的,我试过可以稳定起飞1.9kg,带3s 5850mah电池可以在室外飞10分钟
图传建议5.8G 500mw或者200mw,具体看你应用距离,距离近的话,200mw对其它电子设备影响更小
图传耗电不大,无须担心
取景的话,初期还是用摄像头或者gopro吧,直接接av线也容易,另外也轻一些,飞熟了再按自己的需要来升级也不迟
遥控器的话6通能用了,也能控制云台,ch5控制飞行模式,ch6控制云台即可,你可以先用原来的控玩玩看,但我没用过天地飞,不知道接收机怎么样
预算足够的话,建议你还是换个futaba比较好,毕竟可靠些,另外控是不会飞丢的,比较保值
JR听说跟DJI有点水土不服,可能会失控,但我没用过,futaba有个额外的好处就是还能用subs,可以简化连接

网友:
都是浮云,云台是破烂,载机上那么贵,浪费钱。好好搞云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后试过好几种飞控,XA,NAZA,WKM,MWC,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
技术练得好的话,NAZA航拍一点不差,
我现在虽然装的是WKM,但拍东西一般都用姿态模式,而不是GPS模式
姿态模式有个好处,如果你不打杆,他会自动保持各方向加 ...

正准备入NAZA呢,我也感觉GPS意义不大,室内飞行用不到,室外GPS只能是定点和失控返航用,而航拍基本都是航线飞行的。自己配个OSD比WKM的GPS实用,电压、高度、速度、距离、方向、坐标.......都能有了

网友B:
根据我的经验,X650-V4原装动力+10寸桨,如果上X呢原装云台+GOPRO或卡片机,再加5200mah以上呢电池根本飞不起来。要换电机和11寸以上桨。
另外悟空搭配X呢云台,非常难调校,效果还不如不用云台好。我的云台都卸下来闲置了,现在是挂GOPRO做FPV飞行。挺爽!
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云台1千多的跟1百多的用起来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
还有如果原装的飞不起来光换浆有没有什么用呢?
还有云台装好后直接连接在飞控上是自己掌握平衡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云台1千多的跟1百多的用起来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
还有如果原装的飞不起来光换浆有没有什么用呢?
还有云台装好后直接连接在飞控上是自己掌握平衡的吗?

奥迪和比亚迪有什么区别?

网友:
你的问题太多了,潜水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我的经验,X650-V4原装动力+10寸桨,如果上X呢原装云台+GOPRO或卡片机,再加5200mah以上呢电池根本飞不起来。要换电机和11寸以上桨。
另外悟空搭配X呢云台,非常难调校,效果还不如不用云台好。我的云台都卸下来 ...

xa的电机好像有新旧版之分,一种是金字一种是银字的,我的是新版,x650v-4机架,带xa10寸原厂桨,带xa双轴云台+gopro(约350克),ake 3s 5850mah电池(约400克),wkm,1.2G 1w图传
全重约1.9公斤,飞起来动力余量还很足....在4-5级风里面飞过
哦,对了,我换过电调,用的是好盈18A的电调,xa原装电调据说wkm不支持,所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