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MACH3软限位的问题

楼主(2012-04-24):
正序浏览
请问,假如我设置了软限位0到+200,然后我在100位置归零,那么限位会自动变为-100到+100,还是依然保持0到+200?
如果依然保持0到+200,那么意义不大吧,不可能每次都是以机械原点做加工坐标吧?

楼主:
我还以为一定要装了原点开关才可以用软限位,原来什么都不用装,一样可以用,果然是自动更正。
周末装欧姆龙的光电做原点,精度0.002,

网友A:
这些问题我从来不费什么脑子去想,自己设置一下,试试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