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65CM电O,如此配置能用4S电吗

楼主(2012-04-24):
65CM电O
银燕3650电机KV3200
XXD 125A电调
435铜桨或者38CNC铝桨

现在用3S电感觉不够暴力,想换4S电池试试,但担心电调和电机的寿命,请大家指教

网友:
我猜可以。而且这个价位的东西就不要考虑寿命了,考虑人品即可

网友A:
LZ你那电机是外转子的吧!还是不要上4S了免得退磁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那电机是外转子的吧!还是不要上4S了免得退磁烧了

是内转子的,外转子不好上水冷套呢

网友:
那个电机最大电流才65A,上4S后小心烧电机

网友(2012-08-19):
我电船配置是FSD3660 KV2450 电池是自己买的锂电芯焊的,4000毫安 好像是20C的 125水冷电调带BEC435桨 4S速度估计50,我朋友说桨太小了没推力,后面的水花很大。这电池只能跑3分钟,一圈下来电池跟电调热的不得了,电机倒是到微热。

网友:
KV3200 这个KV是不是高了点

网友:
我們這边 4s 通常是這個: kv1700 ~ 2000 的 500電直外轉子或 3674 兩極、437~ 440 銅槳、最大電流由 60A~90A 要看配置,速度50~70 左右,說到壽命 .... 最短命應該是電池了!

网友:
我的3300毫安的也是3分钟就没有电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关键看电调,125A,应该可以!

网友(2012-09-25):
用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