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集打开冰人500推力轴承座盖板的办法,谢谢。。。。。。。。。。。。。。

楼主(2012-04-24):
450Pro换了冰人的推力轴承座,比较耐炸,用着感觉不错。于是又购买了500的推力轴承座,原以为非常耐炸,但是小炸两次后里面的轴承就不顺滑了,插入主轴一转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想更换里面的轴承,但是上面的1.3的沉头内六角很难拧动,咨询冰人后,用白光烙铁加热了30秒钟,再拧依然不动,继而滑掉。请教动手能力强的各位老师,如何能不破坏盖板换掉里面的轴承,谢谢

楼主:
日本工程师的钳子我有,但是沉头螺丝根本没地方钳,PASS
Dremel的电磨已经在路上了,但是能不能在1.3的沉头内六角上切出一字也没有把握

网友:
直接拿直径2.2的转头转穿改M2.5的螺丝。

网友:
上台钻钻掉。。

楼主:
直接钻掉会不会影响结构强度?

网友:
看来推力轴承也是浮云。。。

网友:
明显螺丝刀不行

网友:
1比1硝酸

网友A:
上火花机直接再打出1.5内六角孔后用1.5的六角板手拧

网友B:
为了一个推力轴承座又是日本工程师又是电磨的 还不如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火花机直接再打出1.5内六角孔后用1.5的六角板手拧

这个操作难度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一个推力轴承座又是日本工程师又是电磨的 还不如买一个

再买一个还会碰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直接焊上一个把手

楼主:
切出横槽了,顺利拧下螺丝,碳纤防尘板也切出一条痕迹,但不影响使用
但郁闷的是里面的轴承是冰人定制的,不通用,其他地方买不到,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
这有点难度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了一个推力轴承座又是日本工程师又是电磨的 还不如买一个

正解!!!

网友:
轴承一定有,楼主再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