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飞远了怎么办

楼主(2012-04-24):
其实,最初是想玩固定翼的,但因为怕近视眼飞远了就看不清楚了。不知道大家的飞机一般能飞多远呢?万一被风刮走了,或者其他什么原因的飞不回来怎么办?

网友:
在你的能力范围内操控飞机 不要用飞机挑战自己的极限。。。

网友:
我八百度近视,我一般飞的距离是,以我为中心,半径300米以内的。
飞远的话最好再飞高点,即使看不清了,就拨动下操作杆,看飞机怎么反应的,就摸清飞机姿态了。来风了,就收油、、别被吹跑了、

网友:
飞机大一点,飞得近一点。

引用 楼主:
其实,最初是想玩固定翼的,但因为怕近视眼飞远了就看不清楚了。不知道大家的飞机一般能飞多远呢?万一被风刮走了,或者其他什么原因的飞不回来怎么办?

飞不回来怎么办?——
1.放弃
2.去找
3.等人家找你要求赔偿——砸坏东西有价,砸到人就无价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实在不行就收油推杆,遥控坠毁,飞机不要了,保设备吧

网友A:
收控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控走人

如此说来,机内电子设备捡便宜的上就行了 ?

网友B:
提控回家 可是最高境界了!

网友:
固定翼的电子设备要求不算太高吧?

网友:
半径200米范围内是安全的

网友:
不能总想补救措施,救回可能很小,伤人就事大了。
尽量不要半径太大,远离人群建筑物,控制飞行时间,保持足够电量以便突遇强风能回来

网友:
 打开自动回航,然后等它飞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控回家 可是最高境界了!

最高境界是自己回家 控也不要了

网友:
飛遠了就 飛回來噻。。。 你別飛的眼睛都看不見了還不回頭 那丫的 除非你坐上去飛。。。

网友:
根据飞行轨迹判断姿态

网友:
新手还是不要飞得太远

网友:
确定飞不回来你就让它飞得更高更远,心里默默的祝福它,捡到得好好善待它。只怪它不听话。

网友C:
 机翼上留下电话,期待好心人捡到!你就大胆的飞吧

网友D:
  本人电动自由飞控制机构失灵飞走了10几架,遥控电动飞机在七八年前用的是北京新幻想和吉林振华的设备,技术也差点 ,有两架飞走了,由于我们整个桐庐县真正玩飞机的只有我一个,附近十几里都知道,所以其中的一架遥控飞机是5月飞走的到了12月时,邻村一个补鞋匠把飞机送来了,问了他才知道 ,其实他也是从别人那里要来的,当时真是喜出望外啊。最近几年倒是没有再飞走过。

网友:
老弟,你转玩室内模型不就可以了?

网友:
提控闪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人电动自由飞控制机构失灵飞走了10几架,遥控电动飞机在七八年前用的是北京新幻想和吉林振华的设备,技术也差点 ,有两架飞走了,由于我们整个桐庐县真正玩飞机的只有我一个,附近十几里都知道,所以其中的 ...
拜摸一下,您可是名人呀

网友:
找个帮手,你给他配个望远镜 ,可大大减少丢机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翼上留下电话,期待好心人捡到!你就大胆的飞吧

这招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最好裸奔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