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解惑,usb转并口的困惑已久的问题

楼主(2012-04-24):
usb转真并口,一个老外提供一个方案,先虚拟一个并口,通过usb线传给一个单片机,再由单片机还原成并口脉冲,原理很好只是雕刻机无法使用。作者也专门提到,不能驱动100HZ的
电机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这种转接口卡现在全国人民都在造,淘宝有很多版本,如果能驱动雕刻机,那可是广大D友期盼的福音

网友A:
单机片频率低于100HZ

网友B:
这样做不如用驱动卡

网友C:
老话题了,根本不能用,也不用折腾了,直接用USB 接口的控制卡就是了

网友D:
这种方案 应该是 在 PC 里面 操作系统 驱动层面 ,新编写一个 并口和USB 二合一的驱动 ,然后把发给并口的数据 通过USB发出来 ,这个方案我研究过了 ,需要底层的东西太多,难度太大 ,除非微软来做,呵呵。其最大的价值就是让没买MACH3 USB卡的人用上USB ,其他没有太大价值,并口是被淘汰的了,不如直接上USB。

网友E:
并口已经被淘汰,USB接口卡才是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