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这种明轮船吗?不知道速度怎么样?

楼主(2012-04-24):
这个是明轮船,不知道会不会比普通的船速度快?
央视的视频不会贴啊!
http://kejiao.cntv.cn/C24907/cla ... 120222/101746.shtml

网友:
好厉害的火车啊

网友:
 很大能量要求、但交出很慢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三个发明才是船

楼主:
载人型的估计没有这么大的水面张力把船抬离水面。模型要求要简单一些,一点动力就可以把船抬离水面了。

网友:
:loveliness: 中 国多一点这种人材就好了.

网友:
船也有意思

网友:
明轮速度不会太快,效率不高

网友:
小火车很牛B啊,能见下实物就好了,羡慕啊
船惨了点,效率太差了。速度很慢哦

网友:
把明轮做成坦克的样子就会快很多

网友:
这个小火车参加了世 博 会巡展的

网友:
 如果有考究歷史、用所為"明轮"是古代產品,如果這是有效於高速;那就不需要發明螺旋槳啦! 用了那麼大資源來投資這東西真的有點可憐了!......

网友:
央视这个虚假广告害死人。

网友B:
明轮桨的效率永远也不可能超过螺旋桨,违反了这条定律任何发明不是无知就是做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明轮桨的效率永远也不可能超过螺旋桨,违反了这条定律任何发明不是无知就是做秀.

不对,在低速时,明轮桨的效率高于螺旋桨,因为明轮桨比较大,转速低。不信去查百科,螺旋桨的效率最初就是低于明轮的。

但在高速时基本上就不可能了。

录像中明轮失败还不是定性的,因为发明者造了一艘太重的铁壳船,而且没有任何的流线优化,录像中船没有被抬出水面。

如果是一个采用水上F1工艺的碳纤壳,肯定比一般的船快,但能不能超过水上F1那是另一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对,在低速时,明轮桨的效率高于螺旋桨,因为明轮桨比较大,转速低。不信去查百科,螺旋桨的效率最初就是低于明轮的。

但在高速时基本上就不可能了。

录像中明轮失败还不是定性的,因为发明者造了一艘太 ...
LS不是在自问自答吗 明轮仅仅就是低速的时候还凑合。多低呢?绝对在10节以内的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对,在低速时,明轮桨的效率高于螺旋桨,因为明轮桨比较大,转速低。不信去查百科,螺旋桨的效率最初就是低于明轮的。

但在高速时基本上就不可能了。

录像中明轮失败还不是定性的,因为发明者造了一艘太 ...

低转速时难道螺旋桨的直径和螺矩就不能增大吗?
万吨货轮的螺旋桨转速有些一分钟才几百转.
再强调一次,相同的功率和转速,明轮桨的效率绝对比不上螺旋桨.
我做过一条明轮船,两只380有刷,后来用其中一个380有刷装到另一条救援船上,单只螺旋桨,速度结果是:两只380的明轮桨远远比不上单只380的螺旋桨.
我看过央视十台<我爱发明>那条明轮桨快艇,有一段模型比赛的视频:当单只螺旋桨的O艇要跟明轮桨快艇模型比速度时,却说那条O艇因故不能开动,那是借口,所以两条模型没能比赛,我肯定要是两条模型比赛,O艇的速度一定能赢明轮桨快艇.如果电视上显示O艇模型比明轮快艇模型快,那么后来明轮快艇实艇的试验就毫无看头了.越看越让人觉得是在忽悠不懂船舶的观众.
假如那个明轮快艇的设计者在此看帖,请他打消这个所谓的发明念头吧.

网友C:
你说螺旋桨的直径和螺距也可以增大,这要和水深保持一致。同样的水深,明轮的桨比螺旋桨大得多了。

速度上来之后,不管什么桨的效率都有相当的损失,明轮的效率低在相当一部分水被抛到了天上,但速度越高,抛起的水比率就应该越低,至少这部分损失的比率会下降。

标准的明轮未必能比螺旋桨效率高。但要是做成摆线桨(风火轮四轴的那个),这个问题仍旧有可能可以探讨。

如果明轮能达到上万转,同时使用摆线桨技术,是不是有可能可以超过螺旋桨呢。

网友:
我凑过来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螺旋桨的直径和螺距也可以增大,这要和水深保持一致。同样的水深,明轮的桨比螺旋桨大得多了。

速度上来之后,不管什么桨的效率都有相当的损失,明轮的效率低在相当一部分水被抛到了天上,但速度越高,抛起的 ...
把明轮做成扁长的,类似坦克的履带结构, 大大减低上抛水量,这样效率是不是可以大幅提高

网友D:
那个模型明轮其实还挺快的,就转弯差远了。我想那个电O肯定是比不上的。
也放明轮用无刷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螺旋桨的直径和螺距也可以增大,这要和水深保持一致。同样的水深,明轮的桨比螺旋桨大得多了。

速度上来之后,不管什么桨的效率都有相当的损失,明轮的效率低在相当一部分水被抛到了天上,但速度越高,抛起的 ...

你设想的那种桨未必就是明轮桨了.
螺旋桨是超越明轮桨的一种推进器,明轮桨不可能超越螺旋桨.除非你发明出来的是另一种全新理念的船舶推进器,而不再是螺旋桨.
任何设想都是泡沫,只有用事实说话.
这里不是有位想用中山舰模型破百的天才幻想家吗?现在怎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模型明轮其实还挺快的,就转弯差远了。我想那个电O肯定是比不上的。
也放明轮用无刷吧

那条电O的速度比不上明轮模型那是你的梦想,没人阻止你梦想.
为什么节目里没有让电O和明轮比赛,说电O有故障不能比赛那是借口.这么简单的骗术你也上当?

网友B:
期待明轮快艇挑战MONO电O的那天早日到来!

网友:
先人对明轮做出的改进已经层出不穷。。包括做出两个轴让叶片本身能摆动,使水中的叶片总是呈尽量的垂直来避免上下拍水,但还是没螺旋桨好
但他这个是反的。。就是要利用往下拍。。。所以就很奇怪。。这也可以算是一种创新吧。。

网友C:
用摆线桨,桨面斜向后向下,不知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期待明轮快艇挑战MONO电O的那天早日到来!

個人來說很看好明轮這設計

网友B:
明轮桨已经成为历史,重新搞明轮不过是一种怀旧.
要想通过改进明轮桨超越螺旋桨注定是行不通的,不要以为这种改进就属于发明.要发明就应该打破螺旋桨原理的桎梏,重新设计一种全新理念的推进器.
当然,重新思考明轮桨,从中获取灵感,然后颠覆螺旋桨理论也不是不可能,但那不能算是明轮桨.
那个明轮快艇的设计者说是从蜥蜴在水面奔跑中获得启发.他只注意了蜥蜴的脚蹼,忽视了蜥蜴能够在水面奔跑的其他因素,比如尾巴体重等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轮桨已经成为历史,重新搞明轮不过是一种怀旧.
要想通过改进明轮桨超越螺旋桨注定是行不通的,不要以为这种改进就属于发明.要发明就应该打破螺旋桨原理的桎梏,重新设计一种全新理念的推进器.
当然,重新思考...

我也不同意明轮快艇的设计者是發明者,他只是改良,,,也不算是改良,(因為最終是不良,高能低效) 我只覺得明轮桨有值得重新思考空間,

我覺得明轮快艇的设计者方向很有問題

网友:
要明轮桨超越螺旋桨可能性不高,但但但但但明轮桨能造出多大效能和螺旋桨差多遠

网友:
因为明轮划水时除了水平力外,还有向上和向下的分力,损失了一部分功率,所以效率肯定低于螺旋桨。25楼模友所列的图为美国强弓号拖轮所用的改良后的明轮,向上和向下的分力有所减少,但正如25楼模友所说的那样:还是没有螺旋桨效率高。哈

楼主:
我估计如果动力能大到让整个船体抬出水面,应该比普通的船快的。

网友(2013-03-25):
这就是个大噱头!更要与仿生学联系在一起,说是灵感还差不多,可要说成功运用就太可笑!要说明轮,本贴有一种方案,二十年前寄给研制特种飞行器的那个研究所,人家来信说已经有这种方案了,明轮叶片斜切入水,可适应高速,要比他这个更有吸引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估计如果动力能大到让整个船体抬出水面,应该比普通的船快的。

国内外早有类似设想,把螺桨近似垂直就行,说什么也要比这种方式有效率得多,但这就是水上直升机了,木油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摆线桨,桨面斜向后向下,不知行不行。

用于空气还行,用于冲击水就不行了,会浪费大量能量,还会对提出高强要求,呆呆,不但燃料效率低,结构效率也下降,其时那个摆线桨就是个大噱头,根本就是一个白缎带钱也无人要的东西!

网友:
真没想到,这个竟然还能成为第七届北京发明大赛的得桨作品?反正放大前面,得奖是肯定无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设想的那种桨未必就是明轮桨了.
螺旋桨是超越明轮桨的一种推进器,明轮桨不可能超越螺旋桨.除非你发明出 ...

呆呆,也算是明轮了,百变不离其宗,木油意思!产生升力有两种,一种就是用升力面,一种就是动翼面产生升力,直升机为获得垂直起飞能力使用动力翼面,可船没这个必要,而且使用升力翼面比直接动力翼要高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估计如果动力能大到让整个船体抬出水面,应该比普通的船快的。

这一点肯定无疑,可又有什么意思?如果能比高速船快速倒还有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