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2-04-24):
我想买一台直升飞机整机,要可以玩3D的,价格在1500左右的,求高手推荐~~~~~~~~~~~~~~~

网友:
 山寨FBL100带控1K5多多有余

楼主:
不是吧,有没有牌子的,介绍一款

网友:
華科爾 Genius CP 或 Mini CP

网友:
mini cp吧,再把模拟器练好,如果想体验450级的飞机,那就kds450qs,并且加钱换820的陀螺仪,勉强能飞的没啥问题…

网友:
这价格山寨450能拿下来吗?

网友:
1500收二手有很不错的了

楼主:
固朗 KDS450S 2.4G RTF液晶7通遥8通接收,这款怎么样?价格在1600左右,配置我是看不懂,求高手指导从( 450S 2.4G RTF 六通遥控直升机.全套齐.)免费升级到RTF七通液晶显示遥控直升机.全套齐.
2*从固朗30A电调免费升级到40A电调
3*从固朗9G普通尾舵免费升级到N590数码锁尾舵机
4*从1500MA的电池免费升级到2200MA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朗 KDS450S 2.4G RTF液晶7通遥8通接收,这款怎么样?价格在1600左右,配置我是看不懂,求高手指导从( 450S 2.4G RTF 六通遥控直升机.全套齐.)免费升级到RTF七通液晶显示遥控直升机.全套齐.
2*从固朗30A电调免费升 ...

你这套taobao似乎就1200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