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接线

楼主(2012-04-25):
接收、电调、电机接线方法图片!正反转系统性的基础知识,求高手讲解

网友A:
电调小的三芯插头插接收机的油门通道,三条独立的香蕉头插电机,没有顺序,任意插,如果转向反了调换任意两条线,两条独立的红黑线接电池,正负极一定要搞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小的三芯插头插接收机的油门通道,三条独立的香蕉头插电机,没有顺序,任意插,如果转向反了调换任意两条线,两条独立的红黑线接电池,正负极一定要搞对。

对头。相应的舵机机相应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