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指教一下,我的XA不知怎么的??、

楼主(2012-04-25):
我的是XA RE版的,我在电脑上设置了的,但是通电电机就一直嘀嘀的响个不停。。。请大家跟我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XA RE版的,我在电脑上设置了的,但是通电电机就一直嘀嘀的响个不停。。。请大家跟我指点一下、、谢谢!!!

你电调是普能电调吧?要把高速电调设回普通电调,还要将电调设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