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朗宇v2216 800kv可否上4s电池?

楼主(2012-04-25):
如题…请问能上4s电池么?浆该怎么配…效率上和3s比哪个高点…感谢…

网友:
上4S还得看你电调。

网友:
10寸桨  4S电    800KV     没问题

网友:
我用V2216 800KV 用 1147槳 飛騰30A 4S 5000電池飛6軸會不會過載?

楼主:
我和你一样的配置…

网友(2013-07-25):
和你一样的配置,没准从一家配的,但是动作大点就翻车摔机

网友A:
朗宇官方有配置表的。

网友(2013-08-30):
引用 网友A:
朗宇官方有配置表的。

朗宇官方电机配置表我咋没找到啊。发个链接看看吧。2216 V-怎么配4S什么桨

网友:
看电调支持不支持了?

网友B:
这里有些测试数据,可以参考一下。2216 kv800 4S 可以负载10寸桨。 非大负载,旋翼上使用可以用到4S 1147.

网友(2014-02-16):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些测试数据,可以参考一下。2216 kv800 4S 可以负载10寸桨。 非大负载,旋翼上使用可以用到4S 1147.
...

大哥,问你个问题……关于咱的4110电机,KV340,用尖头的1750蜻蜓桨合适呢,还是用TM那种宽头桨合适?包括KV400的,用蜻蜓桨效率好还是宽头桨效率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