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飞控让我很纠结......

楼主(2012-04-25):
入手江南飞控有一阵了,这期间陆续在调试,遇到的问题也是各种各样,好不容易到最后都调试清楚,其实说简单也不复杂,只是看了说明书颠来倒去看的是云里雾里,有些是不该简化的简化了,总给我感觉当遇到问题想去找说明书解决时却找不到答 案!
昨天中午整机组装起来刚开始正常通讯十几分种,这期间视频画面及OSD叠加都正常,电脑的地面站软件也于飞控连接成功。但当我关掉所有设备的电源,重新按第一次的步聚启动,这时问题来了,监控屏上只有视频画面,没有OSD叠加,地面站软件也无法与飞控连产接成功。
现在就不明白了,为什么第一次都好好的正常连接,而所有连接线都没动的情况下,第二次却死活连不上???
昨晚又搞了一晚上,实在窝火啊!!!找了售后,倒是热情,但解决不了问题,期间**断断续续的有两三个小时,最后客服也失去了耐心....搞的很无语啊!!!

有使用过江南飞控的朋友上来说一说使用的感想和出现的问题吧,最后都怎么解决的?
在此感谢了!

楼主:
COM端口也与第一次的一样,显示打开。

楼主:
所有的数据、速率19200,都与第一次的一样,各串口的TX、RX接法都没错,这一点很确认。

网友:
叠加不成功,你检查你的连线,尤其是视频线过长,很容易出现你这样的现象,我用h和a都遇到过,

楼主:
感谢楼上兄弟!回去试试。

网友:
很同情LZ 因为玩江南的都有和你一样的经历 说明说我也提过要改的建议 毕竟玩的人不一定都是电子高手 能尽量通俗一点最好 有些用词没必要太专业 比如接线 一定要专业的TX接RX 在搞个括号 直接写了第几个插头接地几个插头 再搞一张实物接线细节图最好 线路图有时候看着头痛 有实物参照 模仿一下应该没问题
江南我搞了2个月才算爽飞 中途换了几样配件 也不知道是自己搞坏了 还是怎么了 反正为了飞 不行就换 还有我根本就不接地面站
蓝牙弄坏了两块 不搞了 只有在家里用线直接连接来调参数

楼主:
感谢江南兄的诚肯!
先回答一下,第一次是正常的,第二次的操作是这样的,我先关了OSD飞控的电源,其它电源没关,然后接上飞控电源,这时出来一个视频画面,屏幕中间有"江南飞控OSD WAIT"字样,这时我打六通(按说明书,六通道由低切到中两次再打到低),这时字样消失(可能是五秒时间过了自动消失),画面只有视频,没有OSD叠加。此时,我试着把地面站软件与飞控连接起来,端口也与第一次的一样,速率等都是19200这些都没变,但却始终连不上。观察各个模块,电源指示灯都正常。

楼主:
另外,说明书的问题,等我把这些故障解决清楚了,好好整一下给你,对新手会更有帮助。

楼主:
昨晚我再次测试:把控与433板相连接的10个通道的接线全部拆下,把433板只接蓝牙和数传,上电;OSD飞控板上只接GPS、数传,通过原配的5VUBC传上电,(视频输入输出全部没接),电脑那边用USB串口线接蓝牙主模块(六脚)。打开地面站软件,选择端口,还是不能连接。所有设备的指示灯都亮,蓝牙的主从模块也是常亮(说明配对成功),OSD板上的指示灯是有规律的慢闪,433板上的LED灯是常亮,数传的灯也是常亮。

我把这些设备再次拆下来单独检测,蓝牙用串口助手调试,能正常通讯,按说明书设置,都调到19200;数传用冰河无线设置,按说明书图上的参数(端口为我机子的端口),也Write成功。
按正常来说,这就应该可以了。但却还是连接不上。真的搞的有点郁闷!

网友:
依据你的描述给你的建议是:你的飞控应该没有工作,检查下你的飞控是否正常工作,摄像头工作正常说明你的供电没有问题,另外查看视频输出输入接线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
地面站软件,端波特率是默认吗?另外依据你新的描述我认为是在433这边传输上的问题,请检查接线。

楼主:
地面站软件的波特率都为19200

楼主:
不知你说的飞控没有工作,该怎么检查?现在一无法连接地面站,二无法看到OSD界面,怎么去看飞控有没有工作?
请多指教,谢谢。
另外,OSD飞控板及433板上的接线已确认N 遍,无非容易出错的就TX、RX的接法,这些都检查过了没有接错。

网友A:
兄弟你的供电检查一下

我之前有同样的问题,因为5V电是电调供的,电流有限,自检过程中舵机一动,电压掉的厉害,OSD就死机了,现象跟你的一致,就是没有叠加画面了,后来把所有的舵机单独用BEC供电,就OK了

网友:
这两天忙,帮不了楼主。。。。

楼主:
一个人分析了很久,感觉问题要一个个排除。
先解决与地面站软件的连接问题。与电脑连接不上,无非是蓝牙数据无法配对的原因,因此把与433板相连的蓝牙位置跟数传的位置对调一下,居然发现连接成功。
但软件里的上传下 载都不成功,提示“未收到应答,通讯中断”,说明数传没有连接成功,但连接状态确实打勾了。这又是什么原因?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发现OSD飞控板上的指示灯不亮也不闪了。
上几张对比图,看一看这个说明书到底让人有多纠结吧
这张是说明书上说的新版的433板的蓝牙位置

而实际我插在数传的位置,与电脑地面站才连接成功,很无语。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虽然有显示连接成功,但与数传却没连接上。如果按说明书上的位置插,根本就无法连接成功。
请教江南兄,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有同样的问题,因为5V电是电调供的,电流有限,自检过程中舵机一动,电压掉的厉害,OSD就死机了,现象跟你的一致,就是没有叠加画面了,后来把所有的舵机单独用BEC供电,就OK了

我现在压根连电调都没接上,没有任何别的设备与之相连,是直接用3S锂电给5VUBC供电给OSD飞控板的,不存在这个问题吧。

网友:
江南飞控如此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