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进来发表发表自己的建议~

楼主(2012-04-25):
想开始练习玩涵道飞机~不知道从何下手,想问下 第一次飞涵道可以飞F22嘛?
F22大致描述是:
•Wingspan(翼展): 850mm (33.5 in)
•Length(机长): 1230mm (48.5 in)
•Wing Area(翼载荷): 27 dm2
•Flying Weight(飞行重量): 935g (33 oz)  935克
•EDF Diameter(涵道风扇): 70mm  70MM涵道
•Thrust(推力): 1000g+  1000克

或者s47

大家帮忙看下 没有飞过涵道飞机 这两架飞机 那个适合新手玩~

楼主:
T45不好看 我想选择上面的其中一架  那个操控稳定点?

网友:
听说F22还可以
不过相对T45来说 还是没有T45好飞的
美国战斗机中 比较好飞的 F35 F15 F22 F18  貌似是这样的 我也不太懂

网友:
新手飞SU47??等着收尸体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F22呢? 我就是看上F22和su34 su35 su47 你说我应该选择哪个开始玩了?

网友:
新手要从上单翼开始

引用 楼主:
那F22呢? 我就是看上F22和su34 su35 su47 你说我应该选择哪个开始玩了?

从练习机开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纠结

网友:
不要纠结

引用 楼主:
  纠结

先买两架——一架好看的(空机),一架好飞的。
先练好飞的。
模拟器里飞好看的。
练习机毕业以后再飞好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朋友首先很感谢你能一直回答我的问题,我最后在问一个问题,su34怎么样?其实上天以后还好说,就是担心降落的问题。怕降不好,所以要找一个稳定点的,心里有把握点。

网友:
在不考虑金钱的情况下,LZ买什么都可以。
不过,还是建议先飞一下中单翼或下单翼的飞机作为过渡,好好练一下降落。

F18、22、35、SU34、47等机型的有效翼面积都比较大,比较好飞,但降落得看技术,F35是比较容易掌握的。
飞涵道机的主要难点是降落,搞不好就是一次性飞行了。第一次买,建议尽量不要收放起落架的,尤其是舵机收放的,装配调试费时,又容易损坏。矢量控制这些功能也不需要,待飞行技术提高后再作为进阶机型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