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的控与3gx

楼主(2012-04-25):
天地飞的控与3gx一起怎么设置呀?给个明确点的教程呀 ~~~~~~

网友A:
千红有教程啊,连线和FUTAB的一样,十字盘是120度,别的默认

楼主:
千红大那个教程,控的设置怎么对应天地飞的呀?天地飞的技术人员弄个对应的出来给新手看看吧

楼主:
都没人来解答下吗?打副翼和升降舵明回位很慢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B:
看一下和魔兽的连接方式,能不能帮到你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的解答,但是这不是链接的问题,接收机和3GX的链接都很好的。主要是设置问题,对应的油门曲线、升降舵、副翼、尾舵感度等的设置问题呀

网友B:
油门曲线等的设置,需要参考你的3GX的说明书来设置,油门曲线在普通模式下不需要设置,主要是设置IDLE的油门曲线,升降副翼的感度最好先不设置,按照出厂设置就好,学会了再去调整,尾舵的感度就和401陀螺一样或者按780的调整,也行。
多看看3GX的调整说明!里面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