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震动,求解!

楼主(2012-04-25):
MCPX飞行的时候老是会震动,十字盘下盘三个球头处加了垫圈,桨换了新桨,主齿轮推紧了,无虚位,飞行的时候时不时就会震动一下。好像上下震动。求高手指导。

网友:
明显抖舵了'清洗电位器

网友:
被剩鸡震精了

网友:
看下横轴有没有弯,清洗下舵机

楼主:
谢谢.请问舵机怎么清洗

网友:
神机神上身了
帮顶

网友:
我的也抖过,给田少弄了下就好了,你可以请教一下他

网友:
这个是抖动。直线舵机是专利舵机,速度快,位置精准,但抖动也是专利,不过很容易洗。搜田少的帖子,某帖中19楼

网友:
 洗洗就行

楼主:
偶换了FBL 100的中联、横轴、桨夹、震动问题解决。初步判断是横轴的问题。

楼主:
清洗舵机,要有人发个链接来就好了。

网友:
直线舵机螺丝拧开  WD40或者CRC用棉签沾了  擦干净那一条还有金属刷子  装好  搞定

楼主:
接12楼的,“WD40或者CRC”是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12楼的,“WD40或者CRC”是啥?

精密电器清洗劑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12楼的,“WD40或者CRC”是啥?
五金店和沃尔玛都有WD40卖

网友:
WD40好像不太好,直接用CRC喷一下就好了,不用拆!

网友A:
直线舵机还专利?山寨的也不差啊,可见技术含量并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线舵机还专利?山寨的也不差啊,可见技术含量并不高

结构专利吧,先天抗摔,不像齿轮容易扫,估计地平线也没兴趣和驰远还有红色直线舵机厂家打官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