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问问这个电池87年到现在还有1V电压,里面是什么?

楼主(2012-04-25):
不懂,问问这个电池87年到现在还有1V电压,里面是什么?

网友:
我了个去,跟我年龄一样大!!

网友:
来根雷管的话以为是电池就见红了

网友:
比我还大   没见过这样的电池  古董

网友:
你接两根电线,明天拿胶带粘银行玻璃上

网友:
这个是标准电池,作为电压基准用的,特点就是长时间保持电压稳定

网友:
哪个上面拆下来的啊?没见过了

网友:
比我还大

网友:
标准电池是一种化学电池,由于其电动势比较稳定、复现性好,长期以来在国际上用作电压标准。在测量和校准各种电池的电压时,用作标准的辅助电池。根据电池中硫酸镉溶液的情况,分饱和式和不饱和式两种.在20℃时,饱和式的电动势应在10185—11868伏特范围内;不饱和式的电动势应在F101860—101960伏特范围内。前者特点是:电动势稳定、温F度系数(温度对电动势变化)较大;后者温度系数较小,使用方便.一般供工业和实验室用。它是由美国电气工程师韦斯顿(E. Weston)在1892年发明的,故又称韦斯顿电池。

网友:
楼上博学啊!!!

网友:
这是校仪器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