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旋头刹车盘 新人求教

楼主(2012-04-25):
旋头 顶端的 圆盘 大家称为 刹车帽 刹车X 的 那是起到什么作用呢?
如果是给 关油的旋翼减速的 那原理又是怎么样的呢?? 新手 求教…

网友A:
貌似只有倒飞降落会用到……

网友:
装饰品 没有多大用处

网友B:
用手接触刹车盘减速

网友C:
不知道有啥用…

网友D:
这么初级的问题。熄火以后悬疑还会转一段时间才停,用手按住刹车盘旋翼会很快停下来,然后该加油的加油,该换电池的换电池。

网友E:
可装可不装,降落后想快速停下的话就按一下,不着急,不装刹车盘慢慢等也行

网友F:
装了好看,还可以手动刹车,也可以用来提飞机
不过炸鸡有可能会被球头碰到,损伤桨夹

网友G:
个人感觉这个东东大概有这样几个作用:
1、提飞机
2、手动停止因惯性还在转动的大桨
3、观察主轴是否直
4、高手可以用来倒飞降落
5、严重炸机时毁掉桨夹,呵呵

网友H:
哈哈,我觉得装饰作用更大

网友I:
不装也行啊~!

网友J:
我是用脚踩刹车盘,刹车呗

网友K:
是有一定用处的,一段时间没装上去,想用手弄停都有些郁闷,有时候手会被打到

网友L:
作用很多,其一炸机炸到它牵连到大桨夹..其二能用来提机机好用..其三顾名思意刹车,最重要的是其四调机很多作用的.当你调机多了就体会到了..我就不说破了

网友M:
 我还是喜欢装上,停机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