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改造小艇,高速变成跳跳船,该咋改(多图视频)

楼主(2012-04-25):
高速点头、跳的厉害,40厘米x15厘米小船,不多说了上图、视频。

出轴约6厘米

船轴最高处距船底约2厘米

视频15秒左右近距离能看的很清楚

点击下面图片看视频

网友:
视频在哪?

网友A:
加点铁!可能是太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点铁!可能是太轻了

是不是船头轻了?重心不对?,再有桨和舵平行有木有问题?

网友B:
感觉你的老鼠尾巴角度太大了。改成和船尾的地面平应该就能解决问题了。
由于你现在有一定的角度,在高速的时候本身船就会抬头,这样导致你的桨更往水底打水把屁股抬起来造成一跳跳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的老鼠尾巴角度太大了。改成和船尾的地面平应该就能解决问题了。
由于你现在有一定的角度,在高速的时候本身船就会抬头,这样导致你的桨更往水底打水把屁股抬起来造成一跳跳的感觉。

感觉可能是这个问题,但是自己不敢肯定,所以请大家给看看,回去再改改试试。

网友:
 地板說對了。

网友C:
没有水冷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水冷散热?

跑15分钟左右朗宇外转电机温度稍高,摸上去60度左右,30A电调温度觉得高了在70度上下,电调比较小才30A,准备电调上水冷,外转电机水冷座不会起太大作用,最多弄个电脑风扇吹吹也就够用了。

网友D:
调整船出轴角度。  如何调啊--------用尺量船底V字的 最尖点开始量起(例如你轴套直径是8MM。就量到8MM除2  加5MM 就是在9MM处为中心开个8MM的孔。)   电机座要下降把轴出角调成跟船底平衡。明白吗?
这是我对这种玩具船的一个经验。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整船出轴角度。  如何调啊--------用尺量船底V字的 最尖点开始量起(例如你轴套直径是8MM。就量到8MM除2  加5MM 就是在9MM处为中心开个8MM的孔。)   电机座要下降把轴出角调成跟船底平衡。明白吗?
这是我对这 ...

数据非常精确啦,回去搞搞,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朋友,你那视频里面的地方很像我们这边这个北湖公园。

网友:
简单点就在船尾加个楔子

网友:
船头加橡皮泥配重慢慢调整也是办法,又不是很追求速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船的底部是弧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