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抖舵!金鱼尾!造成的原因汇报

楼主(2012-04-25):
抖舵的形成及原因,仅仅是我的个人感受哦!不妥还请大家指正。 抖舵现象很多朋友都遇到过我也不列外,经过仔细观察和研究分析大致分为两种情况,首先要分清楚是遥控器带来的抖舵还是舵机本身的抖舵现象?这个很重要,我遇到过的这种情况,一、是由于控上电位器磨损造成的(只有换电位器,一般老空尤其飞模拟器较久的控在某点上由于长时间机械性运动造成接触不良或接触电阻发生轻微改变形成的传输数据变化带来抖舵现象。第二则是由于舵机驱动电路、电机本身原因带来的抖舵,要搞清原因所在我们可以采取一下步骤,可以先拔掉主电机插头,打开控电、然后给飞机通电慢慢推油门、幅翼、升降……等测试,看看是否有抖舵现象发生,然后关掉倥电开关,观察飞机舵机有没有自然钭舵现象,经过以上步骤,这样很容易找到原因所在。对证下药呵呵。
金鱼尾相成的原因其实有很多(比如:陀螺感度、锁尾舵机力量、反应速度、重心分配不均等等等……)我也遇到多次,但最近感觉有重大发现,电池!对就是电池放电电流下降就会形成金鱼尾,一般新电池不会感觉,往往使用过一段时间的电池由于逐渐疲劳,加之驱动电子电器也逐渐老化、疲劳、耗电增加、形成的锁尾不稳定现象,在飞翔时,陀螺仪不断检测、不断发出向舵机发出指令,舵机也就不断工作消耗电能,电池疲劳放电电流(也就是我们说的C数)下降改变出现金鱼尾了!遇到这种情况你试试换换新电池也许奇迹就发生了!以上个人观点!欢迎朋友们指教啊!

网友:
我只知道尾桨夹轴承坏容易造成金鱼尾

网友:
总结的很全面,谢谢分享

网友:
尾巴桨夹轴承,尾波箱轴承是重点

网友(2012-09-24):
3S下。跟电池没啥关系,2S或许有可能,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