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充电问题

楼主(2012-04-25):
请问充6S电,用0720I DUO3充时,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必须是24V的吗?如果12V的话,可以充6S电吗??因为6S电的时候是22.2V,求解答!!谢谢各位!

楼主:
回复 沙发 11:11 的帖子

感谢兄弟,那充电器是不是会自动升压来满足6S的需求???还是其他的方式来充电呢?

网友:
取决于你充电器的原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充6S电,用0720I DUO3充时,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必须是24V的吗?如果12V的话,可以充6S电吗??因为6S电的时候是22.2V,求解答!!谢谢各位!

对于EOS充电器,不是说你供电多少才可以充多少的电池。只要你满足了最低工作输入电压12v,就可以让充电器对1S至7S电池进行充电。内部电路会完成所有的升降压动作,你无须担心。

但是想要达到EOS充电器的标称最高功率,0720I DUO3需要高电压输入,也就是24v左右。也就是可以对两个6s 4000mah左右的电池电池同时进行5C充电,即1000w功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EFUEL 1200W的开关电源可否满足要求??我看了一下这个电源还有多三个接口出来,如果电压设置到24V的话,那三个接口是否也输出24V??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EFUEL 1200W的开关电源可否满足要求??我看了一下这个电源还有多三个接口出来,如果电压设置到24V的话,那三个接口是否也输出24V??

台达 27v 35.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