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大工程 我要开始搞纸飞机了!(试飞成功,增加飞行视频)

楼主(2012-04-25):
最近突然对两通道差速飞机感兴趣,计划淘一个接收遥控,然后搞一台纸飞机
5月6日试飞成功
开始的设计只是自己的想象中的,采用后推,没有经过验证,最后实验失败。
后来只好借用RC上面成熟的样板:前推双发、重心靠前,实验证明很好飞

下面两个是防止螺旋桨碰撞的 整体没有加强 只有一片碳片在电机附近 降落过程还是损伤机头

(视频已上传)
n

楼主:
图纸如下

找到一张最简单的纸飞机图纸

楼主:
正反桨遥控接收已经网购

就等发货了!

楼主:
动力安装参照以前一位老兄的

黏在机翼后面,再用轻木板或者碳纤维片加固

楼主:
图纸如下

图纸

机身打算用泡沫做,电机设置了下倾角,机头前设轻木块防冲击损坏。

纸飞机图纸

遥控接收装置已到(2通道小滑翔机的)

长度3CM 重量2.3g(借用儿子今天刚买的手工用小尺)

电路图很简单 电池 电机都标记在电路板上 照着焊接就好

减去接收上的开关、充电插座,减轻0.3g

焊接完毕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如果为减重去除开关以及充电插口的话,需要用飞线导通原来开关处,不然不能使用)

称重2.8G

电装总重量13.2g ,配150mah电池

实验机,电机位置朝前了一点

楼主:
不过有人知道纸飞机的重心大概在哪里吗???

网友:
折好以后平飞出去慢慢就找到  电机加角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角度问题刚刚我也考虑了,谢谢提醒。

网友:
工程不小。

网友:
前1/3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有人知道纸飞机的重心大概在哪里吗???

前1/3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有人知道纸飞机的重心大概在哪里吗???
抓住边缘一个点,自然下垂,可以得到一个重力线,再换个点,2条线交点应该就是重心。
请问这个飞机怎么控制机头俯仰呢?我有多余的电机,今天刚维护好,也想做一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先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的确是个好办法
但是中心会随着我的电池的位置而移动
我主要想找到飞机的最佳重心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D:

X兄 你来啦!

网友:
纸飞机,飞翼的重心不同于普通飞机,普通飞机一般都是在机翼根部弦长的前三分之一处,纸飞机和飞翼的则需要计算,有公式的,也有成品的计算软件,楼主可以到三国去搜一下有个飞翼重心计算器的帖子,输入几个值就能自动生成的,这种飞机对重心要求是比较严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种飞机机头的分俯仰就是由油门来控制的,加油就朝上。

楼主:
感谢南瓜头提供的机翼重心计算式,我把网址贴出来
http://fwcg.3dzone.dk/

楼主:
重心计算

Flying wing CG calculator
按照大体的设计图,算出了重心位置
上面的重心有三个选择
CG position15% - for beginners/testing new planes
20% - allround
25% - for experts

我选了第二个,不知道对不对。

计算后得出距离机头距离9.14~9.9cm(飞机翼展为20cm\长度22cm),也就是在中部靠前一点点。

楼主:
穿插一下

在这介绍一下我最近做的6MM空心杯双发小滑翔机,重量29g左右(电池主要因素),翼展40CM
动力很强劲,就是我是原来一个三通的直升机主板改的
差速转弯效果不是太理想,试飞那天调中心调了好久,最后效果很好,稳定性不错。

网友:
初中做过 太软了,失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要加骨架才行,我打算用碳纤维

网友:
sunday老兄加油,期待你的完成品。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X兄鼓励 就快完工了 到时候一步一步上传

楼主:
今天试飞不成功 视频就没有了

楼主:
五一节后就没有时间搞小飞机了,这次周末抽时间将飞机搞好,期间还参考了一些网上这种类型飞机的设计。
以前没有玩过二通道飞机,这次做纸飞机发现这种飞机还是比较好控制的。

就是油门太大后高度会升很高,这时可以减小或者关闭油门让飞机滑翔。关油门后,要是你拨动方向键,油门会在你拨动方向瞬间突然加力,估计这种设计是为了让飞机更好的转向。事实证明飞机转向还是比较灵活的。

网友:
动手又动脑 支持帮顶

网友:
  纸飞机啊!下雨天敢飞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呵呵 是泡沫的
外形是纸飞机而已
下雨不好飞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支持

网友D:
很棒的飞板 ,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棒的飞板 ,赞一个

呵呵 飞板一张

网友:
我用SW畫的重心位子好像跟你不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它有三个选择
15%
20%
25%
我选择了20%,可能是这个不同吧
还有实际试飞中还得慢慢调试才行
并且因为是平板机,得有电机下倾角

网友:
看了你的帖子,我又想把我的飞翼空了继续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