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场充电包用哪种A123 20AH的电芯比较好?

楼主(2012-04-25):
想买点A123 20AH的电芯组成8S1P的外场充电包,在淘宝找了下大概有两种A123 20AH的电芯,一种是软体的,价格最低50几块,容量一般是14-18AH,一种是硬体的,价格最低在80左右,容量一般是18-20AH,请问高手买哪种比较好啊?

网友A:
软的就是坏了,肯定要买硬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那叫软包大单体,不是坏了,不过50几块的有可能是车用的拆机大单体,便宜的还有30多的,做外场的,软包的的就行,没必要用硬壳的,也请注意锂电的分类,软包的相当一大部分是磷酸铁锂电。

网友:
潜水半年,处贴留此。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叫软包大单体,不是坏了,不过50几块的有可能是车用的拆机大单体,便宜的还有30多的,做外场的,软包的的就行,没必要用硬壳的,也请注意锂电的分类,软包的相当一大部分是磷酸铁锂电。

你先搞清楚A123 20AH这个电池的软硬区别再说吧

网友:
A123 就是磷酸铁锂。。。

网友:
不差钱就买新的,组装的时候也舒心一点,哈哈

楼主:
充电器打算用PL8,到底用哪个好啊

问了淘宝的卖家,有卖家说软体和硬体性能上是一样的,只是里面电解液的配方不同,软体的电解液多些,还说软体的更耐过充过放些,也有卖家说软体和硬体容量不同,软体和硬体在外观上都是一样的,只是手感软硬程度不同。硬体适用于动力电池,电动工具,电动单车,电动摩托等。软体适用于模型电机及DIY等,要求不太高的设备。
一般8串或24V以上建议用硬体,
充电器打算用PL8,到底用哪个好啊?(综合考虑充放次数、稳定性、性价比)

网友C:
找家好的,进口电芯,要求分容主装好就行。 全新长电极的,自己上螺丝啥的也挺麻烦。省事就买组装好的。目前碰到各种磷酸铁锂电芯,过了放电平台后都呈现电压不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的就是坏了,肯定要买硬的

“软的就是坏了”何解?
上周入了4块15AH软包的铁锂组了个外场包,一切ok。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找家好的,进口电芯,要求分容主装好就行。 全新长电极的,自己上螺丝啥的也挺麻烦。省事就买组装好的。目前碰到各种磷酸铁锂电芯,过了放电平台后都呈现电压不一致。

A123 20ah只有进口二手吧。咋会有全新的?争取一个批次的就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A123 20ah只有进口二手吧。咋会有全新的?争取一个批次的就会好一些。

到底是不是全新咱也没法鉴定,反正来到时候,看起来是原装长电极。电极表明很光滑,都有贴条码。 A123标志,产地都有。我是看到特价就直接买了8片试试。

网友:
淘寶上有美國和韓國的,都是全新,我和朋友一共買了16片韓國的,保質一個月,有一片容量少了點,賣家立即更換,美國產那款沒說有保質
不要買便宜二手的,容量參差,充很久也充不滿,也很易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