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事

楼主(2012-04-25):
问个事
千分尺能全部把螺纹拧出来么
定期用上油么?
我买的二手的东西风吹雨淋的
买来的时候还比较灵活(光转后面的那个棘轮就能转)
拆开检查状态 打扫卫生 上油 然后再拧上就 紧了
光转棘轮 就不能动了
大家有经验么
二手的量具买回来怎么处理
另外天津刘家房子 这里的二手机床 搬家了
只有2家卖 刀片的
这里的二手量具真多

网友:
没试过,等你拆了告诉我结果

网友:
你上的什么油

网友:
正规的应该用汽油清洗,关键是小心仔细,你说的如果是千分尺的话,看下你是否把里面的那个锁母动过了,其他没问题的话,适当的把锁母松一点就可以了

楼主:
外径尺已经拆了 结果不理想
内径尺就算了吧

油是46号透平油

锁紧手柄已经松过了 拆的

结果不理想。
就是不知道 这个尺到底允许拆么
高中时候 上课学的时候不知道里面的构造
我就偷着给拧开了 然后又拧上了 好象没事

网友:
内部应该有一个调整锁母吧,至少我拆过的有
我还是拆一个让你看下吧:

调整箭头部分,可以改变丝杆的配合间隙,有些东西没有想像中的那么精密。小心仔细就可以了

网友:
丝母安装的方向有问题,那个丝母的螺纹孔一端大一端小,带梢。拧下来掉个个再拧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