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100X飞起来后尾巴会往右打圈,这个要怎么调啊?

楼主(2012-04-25):
请问我的100X飞起来后尾巴会往右打圈,这个要怎么调啊?

网友A:
尾桨微调调整到不偏,还有可能就是尾电机快要下课了的前兆

网友B:
是新机吗?还是飞过的? 我想搞台来玩玩,现在看了怕怕呀

网友C:
换尾电机就好了 尾电机是消耗品 一换就好

楼主:
才飞机个起落就要换啦?

网友D:
对,尾电机电线也容易断。

网友E:
我低速在桌上尾部电机就会往右边漂移 我左边换新的尾组 貌似好了 今天玩了 貌似又右边漂移了 后来 只有进入尾机 灵敏度调节了 打高了几格 在空中悬停 好了一些 还有个毛病就是我机身有些抖动 该换的都换了 还是有 不过飞起来影响不太大 哎 很是伤心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