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飞T45,大家进来分析下~求分析!

楼主(2012-04-25):
机身参数:红箭T45
長度:860mm
翼展:750mm
飛行重量:1100g
推力:1200g
金属涵道:64mm/3s/4s-4300kv EDF

这样的配置如何?还有就是电池3s 4s 6s有啥区别?直接上6s是否可以 想以上的信息

4500mah 25-50C 22.2V 6S 5000mAh 25C-30C 6S 3300mah 6S 22.2v 45C-90C
这三种规模的电池有啥区别

如要要求飞行时间不要太短 应该选配那个种类的电池?

网友:
电池S数越多电压越大,相同配置下电流越小,当然前提是电调和电机要能承受,64函道上到4S电足矣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4s 是不是安数越大 飞行时间越久?

楼主:
基本参数:
翼展:950 mm
机身长:1000 mm
飞行重量:62 0g
翼载荷:36 gsq.dm
总升力面积:18 sq.dm
彩盒尺寸:992 X340 X 218mm
外箱尺寸:1012X 698 X 460mm(每箱4盒,G.W.:16.5kg

像这样的配置 是否可以使用
金属涵道:64mm/3s/4s-4300kv EDF
这个电机

网友:
容量越大的电池重量也越大,相对于配置相同的电子设备,大容量的电池对提高飞行时间不是很明显,而且还需要考虑大电池是否适合相应的机身,比如推荐2200电池的,3000以上的电池估计就很难放进机身

网友:
买屹立的1000翼展的吧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标题

这机机用不了太大的电池,2200就好,3s4s都行,注意,便宜的天行者40a不支持4s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还是新手,就不要买蓝带的T45了,那飞机重,尺寸很小,速度非常快,难掌握的,你就买个环球飞的T45吧,用个黑旋风4800含到,配合2300-2700  25C的电池,那飞机很好飞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T45和su34相比 你感觉34好飞嘛?我纠结配置问题,因为我以后要考虑到设备能否再次使用的问题

要是34可以的话 想直接飞34 纠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身参数:红箭T45長度:860mm
翼展:750mm
飛行重量:1100g
推力:1200g  金属涵道:64mm/3s/4s-4300kv EDF

这样的配置如何?还有就是电池3s 4s 6s有啥区别?直接上6s是否可以 想以上的信息
4500mah 25-5 ...

我回答动力部分吧:
对于64mm涵道,3S适用于KV4000-4500的马达;天行者40A电调可以推动;电池放电有40A以上的就可以了,如2200mah的20C电池
       4S适用于3900-4000左右的,正版黑旋风KV4800是例外,可以上4S,但都要用到60A电调,电池一般都要用到2600mah 20C以上
对于70mm涵道,以4S电为主,KV值3000-3500,60A电调。3S电也可勉强飞行,但会不爽。
       如果是6S规格的70涵道,KV值一般是2000-2600左右,电调需要80-100A。KV越大对电池、电调要求就越高,不建议新手上6S,比较恐怖。

网友:
SU34那个收放起落架,很脆弱。如果买了,请改为固定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个人建议你飞T45,S34价格高,又是双函道,成本有点贵,万一炸一下可惜啊

网友:
连s都没搞清楚就上涵道,是否太冒险了呢

网友:
如果这个基本知识还没搞清楚,建议多潜水,多了解,再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