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 连续两次失控,最后安全回家。

楼主(2012-04-25):
下午阳光明媚,于是准备把悟空拿出去溜达溜达。还好中午的时候发现遥控器的失控保护没有设置,只能在手动,GPS,姿态模式切换,只选用的增强型失控保护。也就是说之前关控的的情况,悟空未必回的来。非常幸运的赶紧设置了遥控器失控保护,失控自动返航。

        下午起飞时候用姿态模式起飞,小飞一下航线后,切GPS模式。不知道是GPS信号不好还是遥控器失控,悟空突然失控,直接就往天上窜了,吓的我脸色都白了。立马切姿态模式,还是没反应。直接关控。然后就看到悟空直接安分了,悬停在10米空中,闪着蓝灯乖乖回来了。非常完美的降落到起飞点。误差估计就20厘米吧。

       之后检查电机电调,机架,ium,GPS,遥控器设置,看电池还有电,想在试试到底什么情况。结果还是一样,飞远之后切GPS,(是蓝灯闪烁,这里更正一下)又不受控制了,有了之前的经验,关控,悟空还是乖乖回来了,不过这次返航高度比上次高了1米,落点误差有点大,在多个2米就降落到树上了。不行了,10分钟之内被吓两次,赶紧收拾东西,回家。一句话惊魂未定。。。

总结一下教训吧。悟空的失控保护有两种,一定要设置好,遥控器的和增强型失控保护。记得选自动返航降落吧,别选自动悬停。自动返航要是被触发的话,是可以回航的,问题是高度未必正确,有个花花草草的的,估计会落到树上,要不就炸鸡坠毁。自动悬停未必靠谱,高度会有误差,有可能越飞越高最后飘走。回航炸鸡还可以收尸体的。另外,在GPS信号不好的情况下,还是手动模式或者姿态模式靠谱一点吧,(当然起飞时候推荐是姿态模式,手动模式未必稳定)。不然失控是必然的。咳,四轴这东西太娇惯了,任何一点小问题都会导致失控,问题是他的失控炸鸡就算了,很多时候是你看着他越飞越远,越飞越高,然后就是一堆的钱,拍拍手飞了。现在还是没有弄明白失控原因,用的是JR 的控,550套机加悟空。真不会是JR遥控器和电源模块的问题吧??求解释

最后告诫大家一下,悟空未必100%可靠,只是比其它飞控好点点。任何小问题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最后你看着一堆的钞票离你远去。飞行前必须要记录好起飞坐标,设置好失控保护。回的来半死不活还有的救,总比死不见尸的强。
最新情况,早上抽空试了一下,问题应该是出在遥控器信号丢失,有时候会突然蓝灯闪烁,这个时候6轴失去控制,然后又突然可以控制了,要是失控时间过长的话,悟空会自动进入失控保护状态。就是不清楚是飞行场地干扰问题,还是JR 控和电源模块的问题。感觉像是接受机供电不足的样子。求高手解释一下吧,难道真的要换个控试试。 anyway 飞控的自动返航依旧给力哈哈,现在已经习惯了。

楼主:
现在还是那个腿在抖啊,抽了好几只烟还没缓过来。。。。悟空一上天,就是花花的银子在飞啊,这那是享受飞行啊,简直就是折腾自己。不过还是要夸一下大疆的失控保护,在空旷地效果很好,自动降落非常柔和,机机一点事情都没有,稳稳的落下来,比我手动降落还顺溜。先丢那边几天吧,怕怕啊。

网友:
又是沙发,嘿嘿,淡定淡定,

网友:
。。。找个空旷的嘛,而且是非常空旷的那种。。

网友A:
WKM自动爬升 ,NAZA自动爬升,都不是第一次看到了,问DJI,何故?   答:不知~~~~

网友:
回复 楼主:

又见JR控,现象很奇怪。我用FUTABA的控T8FG,我在室内都用GPS模式起飞,悬停,都没问题,你要不试试用GPS模式起飞看看还有问题没。找空旷的地方试验吧

网友:
谢谢提醒 俺也是JR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WKM自动爬升 ,NAZA自动爬升,都不是第一次看到了,问DJI,何故?   答:不知~~~~

网友:
“结果还是一样,飞远之后切GPS,绿灯闪烁,好像是ium信号丢失了,”这个好像是GPS确定返航点的设置吧!所以第二次的返航降落点会比第一次的远一点!如果是的话建议楼主在熟悉下WKM的使用!

楼主:
信号灯是绿灯闪烁,估计ium信号丢失吧,之前也有过,不过一下就过来了,估计GPS信号不好。也有可能是JR控和电源模块问题。反正大家小心吧,要飞还是设置失控保护先。不然尸骨无存啊,悟空直接就上窜10米高度,非常可怕。他奶奶的,飞高了,炸了不怕,最多修机,飞丢就问题大了。

楼主:
回9楼的,第二次的时候是姿态模式起飞之后切了GPS模式想走一下航线,又是悟空不受控制,自动爬高。之后我又关控,让他自动回航的。起飞坐标之前就设定好了,信号灯指示是ium信号丢失。不是确定返回点。绝对是先失控,怎么打杠操作都没反应,自己往上飞的。最后没办法关控了才乖  乖回来。我没事拿1万多钞票飘在天上干嘛啊。

楼主:
因为存在GPS精度误差,所以两次的自动返航是有差距的,这个不是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悟空失控,不受控制之后,自动爬升。另外大疆能不能别搞那些禅思,Z15 的,毕竟wuk和naza才是主体,飞控稳定才是王道。你一个几千块的飞控要是表现的和兔子一样,那我要你干嘛。兔子飞丢了也不心疼,悟空一上天身上挂的都是宝啊。

网友:
回家好好看看说明书再出来说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存在GPS精度误差,所以两次的自动返航是有差距的,这个不是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悟空失控,不受控制之后,自动爬升。另外大疆能不能别搞那些禅思,Z15 的,毕竟wuk和naza才是主体,飞控稳定才是王道。你一个几千块 ...

说对了一半  商家挣钱才是王道
现在玩的就是售后 ,没有看见配件死贵吗?
修吧,修修就够买新的了。我的米六中心板裂了个小口子 要换碳纤的 一对就300多  哎~~~~~~~~~~~~

网友:
的,毕竟wuk和naza才是主体,飞控稳定才是王道。你一个几千块的飞控要是表现的和兔子一样,那我要你干嘛。兔子飞丢了也不心疼,悟空一上天身上挂的都是宝啊。

网友:
姿态模式起飞可以   一切GPS就向上窜   我估计切GPS应该切到失控上去了   建议楼主连下调参看下

楼主:
我遥控器三档位开关,是手动,姿态,GPS,关控之后才是自动跳到失控保护。先别管指示灯问题,真的是突然不受控制了,打杠都没反应,然后就自己开始窜了。第二次起飞之前已经核对过设置参数了。只是希望大家飞悟空时候小心点吧,用JR控的时候真存在风险。自己的教训,让大家飞的安全点没啥不好的。

网友:
还好入的是futaba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对了一半  商家挣钱才是王道
现在玩的就是售后 ,没有看见配件死贵吗?
修吧,修修就够买新的了。我的米六中心板裂了个小口子 要换碳纤的 一对就300多  哎~~~~~~~~~~~~

你买块碳纤维板自己加工看看,估计还不止这个价

楼主:
呵呵~早上继续带病试飞,花牌2200 3s 电池,依旧会有遥控器信号丢失的现象。不过一般是在悬停阶段,也就是电流不高的时候。大油门快航线还是可以的。可以排除飞控问题了。只是会突然出现遥控器信号丢失,2秒钟,蓝灯闪几下,这个时候6轴不受控制,然后过下又好了,信号灯又指示正常。姿态模式和GPS模式都会有这种情况。等周末找个空旷地在试试吧。不知道是场地干扰问题还是接受机供电不足。遥控器是 JR 7通 72mhz。

网友C:
是否控有问题,信号时有时无?
你的现象与我的不一样哦!我的是JR DSX 9 ,不是无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