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是如何开始工作的?

楼主(2012-04-25):
假如有雕刻机,有电脑,有软件,雕刻机如何开始雕刻?
比如要雕刻一个齿轮,齿轮的各项参数都知道,该如何雕刻呢?先要用作图软件作图吗?

楼主:
期盼大侠解答

网友:
帮顶
如果你是理解控制软件,先试开动雕刻机,看看雕刻机工作情况,是否合理,再雕些简单的图形,

网友A:
先画图,再生成刀路,用雕刻机雕齿轮不好弄吧?

网友:
你填的图片上的雕刻机干不了这个活~~~~

网友B:
拿个木工机来雕齿轮

网友:
进来的人首先是发烧,头不疼,就容易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个木工机来雕齿轮

说得对

网友:
不是一般的3轴机就能加工齿轮,如果想加工齿轮,建议还是先看看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画图,再生成刀路,用雕刻机雕齿轮不好弄吧?
说到了一点,但不深入,其他人根本没说到点子上。、俺问的是过程,不是俺上传的雕刻机图片能否干齿轮活,还是期盼高手解答!

楼主:
强烈希望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楼主:
强烈希望高手解答!!!!!!
一、二维加工:
(1)外形加工(contour)刀具沿所选的曲线移动,用于外形粗加工、精加工、操作简单、实用。通常采用平底刀、圆鼻刀、斜度刀加工。外形铣加工可在材料外部进刀、下刀避开曲线拐角处。如选择3D曲线外形铣削。
(2)挖槽加工(pocket)选择封闭曲线确定加工范围,常用于对凹槽特征的粗加工,限制加工深度时可用于平面精加工。挖槽加工在毛坯上进刀,下刀时选用螺旋或斜向下刀。走刀方式常用来回走刀(zigzag).
(3)面加工(face)用于平面粗加工、精加工。用挖槽加工可达到相同的目的。
(4)钻孔(dirll)有钻孔、攻丝、镗孔等多种加工方式,以点确定加工位置。
二、曲面粗加工
    曲面挖槽加工(pocket)分层清除曲面与中 国式范围之间的所有材料,加工完毕的工件表面呈梯田状。刀具路径计算时间短,刀具切削负荷均匀,加工效率高。其走刀方式最常采用是来加走刀。同其他粗刀具路径效率相比,常作为第一步首先方案。

等高外形加工(contour)刀具沿曲面等高曲线加工,常用平底刀加工完毕后,工件表面呈梯田状。曲面平坦时效果不佳。在曲面粗加工和精加工类型中都有此选项。
平行加工(parallel)分层平行切削加工,加工完毕工件表面呈平行条纹状。刀具路径计算时间长,提刀次数多,粗加工效率不高,常用于环饶对称零件的精加工。
径向加工(radial)刀具发指定点为径向中心,放射关分层切削加工,加工完毕后的工件表面刀具路径在工件表面呈放射状。刀具路径在工件径向中心密集,刀具路径重叠较多,工件四周刀具路径间距大,提刀次数多,加工效率低,较少采用。
投影加工(project)将以有的刀具路径数据投影到曲面上进行加工。
曲面流线加工(flowline)刀具依据构成曲面的横向或纵身结构线方向进行加工。
粗加工青残料加工(restmill)依据构已加工刀具路径数据进一步加工以清除青残料,计算时间长。
插入式加工(plunge)类式钻孔方式的加工。
三、曲面精加工

平行加工(parallel):与粗加工类似,无深度方向控制。对于步步为营小的曲面加工效果较好,遇有斜面时需控制加工角度 。是精加工阶段的首选刀具路径。
等高外形加工(contour):与粗加工类似,粗加工阶段常任为第二步刀具路径,发小直径刀具去除残料。精加用于侧壁外形曲面光刀及清角。
径向加工(radial):刀具以指定点为径向中心入射状移动加工。
投影加工 (project):将已有的刀具路径数据投影到曲面进行加工工。
曲面流线加工(flowline):刀具依据构成曲面的横向或纵向结构线方向进行加工工。
平行陡斜面加工(dar.steep):平行方式加工陡斜面效果不佳的补充方案。可对平行加工角度控制,同时配合其他刀具路径解决此类问题。
浅平面加工(shallow):等高外形方式小坡度曲面效果还不佳的补充方案。
交线清角加工(pencil):对曲面相交位置进行加工芭清除青残料。
残料清除加工 (leftover):对粗加工昔的刀具路径进行计算,用小直径刀具清除精加工时留下的残料,计算时间长。
环绕等距加工(scallop):产生的刀具路径以等距离环绕加工曲面,刀具路径较均匀,计算时间长,曲面复杂时,注意加工匠走刀方向,防止出现刀具与未加工区域间的干涉。

楼主:
自己查了一些资料,但还是不清楚过程是怎样的,用什么软件制作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自己查了一些资料,但还是不清楚过程是怎样的,用什么软件制作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一下子就问到根了,这个刀路是POWERMILL做出来的,它是专门出刀路的,这个软件正版的价格是3万美金吧。这么贵的软件,你想想可能一句话就说清刀路是如何出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一下子就问到根了,这个刀路是POWERMILL做出来的,它是专门出刀路的,这个软件正版的价格是3万美金吧。这么贵的软件,你想想可能一句话就说清刀路是如何出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一下子就问到根了,这个刀路是POWERMILL做出来的,它是专门出刀路的,这个软件正版的价格是3万美金吧。这么贵的软件,你想想可能一句话就说清刀路是如何出来的吗?
用mach3能做吗?

网友D:
簡單標準電腦流程。假設樓主的硬體設備都已經調校完善。

1. 要先畫可以用的 3D 圖
2. 把 3D 圖轉入 CAM 程式。
3. CAM 裡設定材料邊界、加工刀具、切削資料..... 等等的資料。開始轉刀具路徑(G碼)。
4. 用 MACH3 把 G碼程式載入。
5. 起動,開始挖齒輪....

樓主缺了幾大塊的東西。
1. 3D 繪圖
2. 加工方式與加工流程
3. 用 CAM 產生刀具路徑( G 碼)
4. 加工材料的加工條件
5. 加工機(雕刻機)的加工能力瞭解。

网友:
先弄一台雕刻玩玩看吧,空话说了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簡單標準電腦流程。假設樓主的硬體設備都已經調校完善。

1. 要先畫可以用的 3D 圖
2. 把 3D 圖轉入 CAM 程式。
3. CAM 裡設定材料邊界、加工刀具、切削資料..... 等等的資料。開始轉刀具路徑(G碼)。
4. 用 MAC ...
豁然开朗了许多,谢谢台湾老兄
CAM是什么?一个程序吗?还是一个软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豁然开朗了许多,谢谢台湾老兄
CAM是什么?一个程序吗?还是一个软件?

客氣客氣了.... 大家教學相長... ^_^&

上百度查一下  " CAM "會比我說的更清楚。

http://baike.baidu.com/view/4211.htm

CAM(computer Aided Manufacturing,计算机辅助制造):
利用计算机来进行生产设备管理控制和操作的过程。
它输入信息是零件的工艺路线和工序内容,输出信息
是刀具加工时的运动轨迹(刀位文件)和数控程序。

廣義的來說 CAM 泛指電腦輔助製造,其包含了硬體與軟體兩大部份。

硬體泛指我們在市面上所看到的 CNC 中心加工機、CNC 銑床、CNC切割機..... 等等,
其眾多的電腦輔助加工、生產機具。

軟體的部份又因為各個CNC機具所運作的特性不同,因而設計出不同相對應的軟體。
而眾多的控制碼產生軟體有大多數的軟體名稱中又不時會放入 CAM 。
所以習慣上又會用 CAM 來稱呼控制碼產生軟體。

台灣機械加工常用的軟體有 MasterCAM , SmartCAM , UG , PowerMill , ProE, ..... 等等。
其他的行業小弟不是很熟,無法舉例,還請包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客氣客氣了.... 大家教學相長... ^_^&

上百度查一下  " CAM "會比我說的更清楚。

http://baike.baidu.com/view/4211.htm

CAM(computer Aided Manufacturing,计算机辅助制造):
利用计算机来进行生产设 ...
谢谢,我下 载了powermill和mach3正在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下 载了powermill和mach3正在学习

不用客氣,大家來這裡大多是來學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