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轨固定螺丝~!

楼主(2012-04-25):
大家的直线导轨用的什么样的内六角螺丝固定的啊~!我用的是上银20的导轨说是让用5M*16M的螺丝固定,这个固定螺丝是不是越长越好啊~!我台面的厚度大概有3.5厘米厚。还有大家的导轨安装的时候用放垫片和弹簧垫吗???

网友A:
不用放垫片和弹簧垫,最好用12.9级的螺丝!长度就按说明用16mm我想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放垫片和弹簧垫,最好用12.9级的螺丝!长度就按说明用16mm我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