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了Maxpro 的X612S充电器

楼主(2012-04-25):
原来用B6,一直想换个好的大电流的充电器,看了Maxpro的心路历程,感觉是个上进的品牌,就买了X612S,到手后就把输入线改了T插,为了方便外场充电。买了6个15Ah锂铁电池,满足一边飞一边冲的要求。用10A冲了一个11.1V2200mAh电池,耗时18分钟,冲进去1688mAh,因为没放空。电池拔下来,20分钟后,4.190、4.200、4.189V,平衡性很好,我用四位半表量的,电显本身有误差不能说明问题,纠结0.01V的还是慢点冲吧。

网友:
多少米啊,也有兴趣买个充电器,就是挑不好

网友A:
因为没有保姆的关系  我入了A6   没有后悔 ,我 16 块电池, 晚上收工12点 后开始冲,2.5A慢冲,基本58分钟一组,8个小时后醒来就可以爽飞了!!!! 呵呵 !!!!!!!!!!

楼主:
电池多用A6上保姆是首选
用这个大电流充电,四块电池外场倒着用,就可以了,省电池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没有保姆的关系  我入了A6   没有后悔 ,我 16 块电池, 晚上收工12点 后开始冲,2.5A慢冲,基本58分钟一组,8个小时后醒来就可以爽飞了!!!! 呵呵 !!!!!!!!!!

2.5A,那个头子遭不住~~会发热发烫,你可要注意啊!

网友:
晚上睡觉充电,还是A6要当心啊,安全隐患啊

网友:
2.5A啊!大哥,你太看的起那个XH端子了!

网友:
A6就是一陀垃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用B6,一直想换个好的大电流的充电器,看了Maxpro的心路历程,感觉是个上进的品牌,就买了X612S,到手后就把输入线改了T插,为了方便外场充电。买了6个15Ah锂铁电池,满足一边飞一边冲的要求。用10A冲了一个11.1 ...
  用10A都要充18分钟,这充电器和用B6用5A充有什么分别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b6用5a充会自动过热保护,或者爆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10A都要充18分钟,这充电器和用B6用5A充有什么分别啊。

10A冲18分钟,5A就要36分钟,区别大么?

网友:
lz分享下使用体会??: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