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的三架固定翼Extra330S AJ 40E

楼主(2012-04-25):
2架EPP 342  1.2米机型一个月起落20多次炸毁一架后果断进Extra330S AJ 40E 因为之前342配的的是朗宇的2820 970KV电机和40A电调,然后330S同样可以用这些电子设备, 另外配POWER HD 1711MG舵机用13X6.5的桨,就等5.1首行了哈哈哈

网友:
口水一地

网友A:
这个飞机要想爽,果断上4S
恐怕你这个配置,动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飞机要想爽,果断上4S
恐怕你这个配置ni ,动力不够。

你是说马达不够力,还是电池不够呢?要么我换上4S的电池,但我怕我电调和马达受不了

网友B:
你的做工怎么样,我买的飞腾的 感觉做工太一般了 好多地方都扭曲了!

网友:
kv970的电机最好还是不要上4s了

网友:
其实吊机足够了,用4s的话,一个是重量增加了,翼载荷变大,虽然拉力也大了,但是并不见得更好飞
我之前的30e,mx2用4s,电池用的4000(没合适的了)失速点太高,一点都不好飞,虽然可以飞很久,10分钟左右。
4s搭配kv800左右的用12X6,2200左右的电池会比较合适。

其实吊机的话没太大区别。

网友:
猪说的对,3s不够,至少4s,电机要改kv值

网友:
我说的是这套动力不够

AJ的30E,和国内的很多所谓的40E是一个级别的
你得上3548  KV800 4S的2200电池

鹤彩的30E,是比较小的,普遍装起来1.1-1.2KG ,所以3542 3S动力够了。

楼上那个朋友,小飞机上大电池,肯定重啦……

网友A:
另外,20多个起落就要炸鸡的朋友,飞轻木30E,还是稍微注意些:轻木飞机表面滑一点,所以失速发生得很快……可能前一秒还好,后一秒就忽然下来了
所以,悠着点。

网友C:
估计这个飞机寿命果断不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估计这个飞机寿命果断不长~~~~

已经是本月第三架了的话,估计寿命是长不了。

网友:
还没见过长寿命的轻木机

网友:
贴纸有个性

网友:
此机装完重量应该是1600克左右,要想飞的舒服,控制到1400-1500之内会非常爽
另外4S低KV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20多个起落就要炸鸡的朋友,飞轻木30E,还是稍微注意些:轻木飞机表面滑一点,所以失速发生得很快……可能前一秒还好,后一秒就忽然下来了
所以,悠着点。

谢谢王子的提醒。所以这几天还是没感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做工怎么样,我买的飞腾的 感觉做工太一般了 好多地方都扭曲了!

我的做工很好,就是运输中压坏了几根木条,但我都修好了,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是本月第三架了的话,估计寿命是长不了。

我买了三架。但不是炸了三家哈哈

网友:
LZ的贴必须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