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MM粗铁棍手工如何调直

楼主(2012-04-25):
大家帮帮忙有一批5MM的钢棍弯曲了如何手工调直。万能的坛友们帮帮忙!

网友:
标题

用v型槽加钻床来做调直机,加个表调到三丝以内就合格

网友:
我们是用钢筋调直机调的,调到3mmm内也算合格

楼主:
需要个最简易的方法!谢谢大家了

网友:
看你精度如何,方法很多

网友:
槽钢焊个四方框,公母V型铁 夹住5MM的钢棍,用千斤顶压平

网友A:
没有比这简单的了

网友:
各位前辈,有没有现成的图发来看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比这简单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比这简单的了

怎么个过程?
台钻主轴端头要压在棒上,沿着棒 走一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个过程?
台钻主轴端头要压在棒上,沿着棒 走一遍吗

不是,转动圆棒,在高点处压一下,然后再转棒料,最高点与最低点差值三几丝就合格了

网友:
5MM粗铁棍手工调直   仰卧飞鸟20KG 70 卧推60KG 20次一组,80KG10次一组, 各二组。  二头肌弯举10RM 8组 ,前臂弯举50RM 14组,增加蛋白质摄入。

楼主:
没有比这简单的了
谢谢了!

网友:
小锤敲敲就直了。。。

网友:
如果是我。

我才懒得麻烦捏。。

一个烂铁棍子,,,丢了。。

另外买一根光杆

网友:
平台+压力机

网友(2012-07-13):
记得小时候调直铁丝,就是放到脚底下揉几下就直了。

网友C:
O(∩_∩)O哈哈~

“5MM粗铁棍”!这么粗细的东西能叫“粗铁棍”?

网友:
没拆错

没猜错的话  内孔估计是4.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5MM粗铁棍”!这么粗细的东西能叫“粗铁棍”?

正想说这话呢被朋友抢了先了,感觉叫棍子的东西咋也得8毫米以上吧。哈哈。不过,你句子没断对地方,人家说的是“5毫米粗的铁棍”而不是你要表达的“5毫米的粗铁棍”。

网友:
利用台钳压。

网友:
用台钳转着圈夹。在平地上用橡皮锤转着圈砸。

网友(2012-08-23):
引用 网友D:
吊个200kg重的重物,一周就拉直了
这个简单累,要不就锤

网友:
没说要多直的精度,也没说是否对原材有否损伤要求
估计是要拉直吧?这样就可能会直径变细
如果是要杠杆+压床,对原材可能有压痕

网友:
想知道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