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二手转盘轴承如何保养?能拆吗?

楼主(2012-04-25):
如题:今天淘的2个二手转盘轴承到了,自己擦去表面的很黏的黄油,感觉不错,转动略紧,但力量均匀,无卡顿现象,细听没噪音。要不要拆开上油?能不能拆?拆开是否影响精度?请高手解答。
第一个中心有孔的轴承,两面相同,所以只发一张图。
为什么只能发一张图片?

第一个转盘轴承

第一个转盘轴承

楼主:
这个二手转盘轴承如何保养?能拆吗?补图2

如题

第二个转盘轴承正面

第二个转盘轴承正面

楼主:
这个二手转盘轴承如何保养?能拆吗?补图3

如题

网友:
最好不要乱拆

网友:
没见过这个,请教下是什么用途

楼主:
计划用这个装A轴卡盘

我也不懂,感觉这个装旋转轴比较省事,且省空间,高手说下可行否?

网友A:
这个是交叉滚子轴承,叶工有一套过。

不要拆,也无法保养、无需保养。
一般是2只上下并在一起组合用,螺丝或者销子固定,再压板压紧,靠压板调整压紧程度,太紧了会阻力很大。
这种轴承刚性特别好,最合适安装卡盘之类的,承重力巨大。

楼主这个与叶工这个不能比的,呵呵。叶工这个是个完整品。由于叶工等钱吃饭,低价转让给一兄弟了。可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细心解答,知道能用就很开心了,还给了图做参考,太好了。

网友B:
叶工, 你确定这玩意儿是两个一起用的?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交叉滚子轴承,叶工有一套过。

不要拆,也无法保养、无需保养。
一般是2只上下并在一起组合用,螺丝或者销子固定,再压板压紧,靠压板调整压紧程度,太紧了会阻力很大。
这种轴承刚性特别好,最合适安装卡 ...

技术说明是说单个使用的, 当然一对使用的优点很好理解, 但是一般情况下有必要是两个一起用吗?
另外,楼主这个轴承外圈好像是两片式的. 松开螺丝就可以拆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9楼好眼力,确实是两片的,用螺丝固定在一起的,松开螺丝就能打开,只是担心打开不好装或影响精度,所以来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交叉滚子轴承,叶工有一套过。

不要拆,也无法保养、无需保养。
一般是2只上下并在一起组合用,螺丝或者销子固定,再压板压紧,靠压板调整压紧程度,太紧了会阻力很大。
这种轴承刚性特别好,最合适安装卡 ...

最好不要乱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技术说明是说单个使用的, 当然一对使用的优点很好理解, 但是一般情况下有必要是两个一起用吗?
另外,楼主这个轴承外圈好像是两片式的. 松开螺丝就可以拆开了.

没见过、没用过,怎么会知道、感受两只合并用的好处呢?呵呵。
就像台钻,用一只深沟轴承的有,用两只深沟的有,用圆锥轴承的有,怎么说呢?呵呵。
谁用谁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听大家的,不拆了,直接用。很想看看内部,为了正常使用,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没用过,怎么会知道、感受两只合并用的好处呢?呵呵。
就像台钻,用一只深沟轴承的有,用两只深沟的有,用圆锥轴承的有,怎么说呢?呵呵。
谁用谁知道!

谢谢叶工解答, 我知道了, 你的使用情况是非一般情况.     至于深沟圆锥角接嘛, 一般情况下都是成对使用的, 单个用的是非一般情况.
两只交叉滚子并起来预紧着用, 跟一对圆锥滚子合起来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如果不是这样, 还交叉个毛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听大家的,不拆了,直接用。很想看看内部,为了正常使用,忍了

只是想知道结构的话,  搜搜图片就可以了呀, 如果是想知道你那个轴承里面的情况, 可以拆开看看,  别把滚子弄丢就行了, 拆的时候两片的相位做个记号, 固定的时候螺丝分多次逐个拧紧. 一般差不了.  就算差了也没关系, 当是学习嘛, 你连这个东西都装不好, 那别的东西做出来精度也高不到哪里去的.  学习嘛, 反正学费也不贵.

网友:
如果缝隙里没有嵌得明显可见得傻子什么的,就没必要拆了。除非手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叶工解答, 我知道了, 你的使用情况是非一般情况.     至于深沟圆锥角接嘛, 一般情况下都是成对使用的, 单个用的是非一般情况.
两只交叉滚子并起来预紧着用, 跟一对圆锥滚子合起来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如果不 ...

咳!兄弟你还是没理解、体会交叉滚子轴承的好处。
大外径、大内孔、超薄、大刚性,这样的性能组合,圆锥深沟角接都无法达到的。
大内孔又超薄,这样会出现一个问题,安装大轴会晃,明白不?
使用两只交叉合并,总厚度相比还是很薄,压紧了无晃动,刚性又增加一倍,何乐而不为?
轻载,又水平放置,要求不高的地方,省钱就用一只吧。

多么美妙的交叉滚子轴承组合啊!

网友:
准备直连吗

网友:
学习了。交叉滚子轴承是这样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又深入学习了,我只玩木头,不啃铁,所以用一只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咳!兄弟你还是没理解、体会交叉滚子轴承的好处。
大外径、大内孔、超薄、大刚性,这样的性能组合,圆锥深沟角接都无法达到的。
大内孔又超薄,这样会出现一个问题,安装大轴会晃,明白不?
使用两只交叉合并 ...

我一小后生怎敢跟叶工称兄道弟.
叶工说的这个情况,如果大轴只是靠外径跟交叉滚子内圈内壁配合的话, 就算是两个交叉滚子并排在一起, 刚性也嫌不够, 除非拉开距离.至少两支点的距离要比轴的直径大才感觉靠谱些.   我是用带法兰的大轴靠法兰上的孔和交叉内圈侧孔固定的. 不过与其说是轴还不如说是个"盘". 曾经也想过成对使用, 但是问卖轴承的JS时他都只是建议我用一只就够了(按国情来说,JS肯定希望多多益善呀).  当我买了两个的时候, 还反复叮嘱用一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