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px不能对频

楼主(2012-04-25):
今天重摔一次后出现
蓝灯一直闪,重新对频也无效
天线已经重新焊接过

网友A:
对不上频80%以上是主板的红色漆包线天线位置,检查有没虚焊或重新加焊试试…

网友B:
如果主电机损坏,蓝灯可能也会闪。我的现象如下:
我主电机(有刷)快完蛋的时候,出现过这种情况,旋转过程中一旦电机不出力了,蓝灯就开始闪,电机突然继续给力后,蓝灯继续保持常亮。
不过我此时都是对频已经成功后的情况,所以与你的情况很可能不同。供参考吧。

楼主:
对频应该是快闪,ls的应该是慢闪,我以前也出现过
天线又重新焊过一次,还是不行,准备入主板

网友C:
收主板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