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标题党:v911挂上没加薪的3.7v,1000ma电池可以吗?

楼主(2012-04-25):
如题。不知道会不会烧主板?
主机先挂还是尾机呢?
症状是发热?
高手都给指点一下把。

网友A:
挂两个911电池都飞不起别说1000的,想都别想。

网友B:
这种小飞机,带一个一元硬币都困难,别说大容量电池了,不信你试试。而且长时间大功率飞行,你的小电机会很快报废的。

网友C:
V911,飞一块电下来,电机都很热了~

网友D(2012-09-05):
在原有基础上不易增加重量,否则主电机将降低寿命。

网友D:
不宜增加重量

网友E:
1000 的電太重了, 可能飛不起來....

网友F:
+一个原电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G:
1000mah?? 掛個500的都不一定能離地。。

网友H:
不要加最好,这样设计的原因就是提醒你玩一块电池要休息一下,电机换向器会磨损加快

网友I:
肯定不行了、。。。。

网友J(2012-11-20):
这样做,一个起落电机就瓜的

网友K:
想早点报废?

网友L:
最理想的供电是用超级电容

网友M(2012-12-20):
你挂上就知道结果如何了。

网友N:
差不多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