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ion EOS-1420i-NET3 VS 720i DUO 3及若干问题 希望高手解答

楼主(2012-04-25):
最后定格在这2个充电器中,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意见和建议能说说这2个充电器哪个比较好,考虑到电池和飞机电池的发展的话.顺便问下Thunder Power的电池建议的是PL8充电器......都说PL8质量不如Hyperion.这下又纠结到我了,顺便问下,在中 国买Thunder Power的电池在意外使用有优惠以打折的价格换新的电池这种服务么,还不知道TP的中 国代理是哪个呢,本人新人,希望高手不要喷我,帮助我们新人.Hyperion什么时候出个1440I DUO 3这个就很NB了~~~IMAX EFUEL 1200W 60A这个充电器怎么样,看图片有3个独立的输出口,不知道对不对,有高手知道么,能给个详细的介绍么?质量怎么样?(PS:电源是明纬的好还是台达的好,或者哪个更安全稳定点.)

网友:
楼下解答吧,呵呵

网友:
720i一步到位很爽,不过不考虑今后上700以上的机机,1420i也相当够用,这两款充电器连电脑,通过软件均可直接操控,显示更为精准,相当方便。也可一根据经济情况先入手1420,以后上大鸡鸡后可再入一台1420,两台可以联机,到时就是550w +550w了。

网友:
我选择了Hyperion

网友:
Thunder Power的电池服务方面就不太清楚了,楼下继续回答。

网友:
lz如果北京展有要到北京参观的话,A1-hobby有一个flying party,您就可以当场看看hyprion的充电器和电池,以及TP电池的代理商,都会去玩

网友:
720i DUO 3较合算,贵不了多小,除你要充14cell一组不说

网友:
一步到位,整个720i DUO完事。
PL8的大平衡电流,很适合质量差的电池或者是俩电压不一样的串起来充。
不过PL8那样子。。。

网友:
EOS 720 PL8 TP电池都有。
先入的PL8,觉得很爽,
后来又入了个720,觉得充电太慢,现在收着备用。
TP电池是普通电池的2倍价格,拿旧电池以6.5折的价格购买第二块,如果真的如他说的,能够便宜普通电池二赔以上的寿命就值了。

网友A:
TP电池2200mah 3s 25C 500多。
t2电池2200mah 3s xxC 100多,5倍的价格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后定格在这2个充电器中,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意见和建议能说说这2个充电器哪个比较好,考虑到电池和飞机电池的发展的话.顺便问下Thunder Power的电池建议的是PL8充电器......都说PL8质量不如Hyperion.这下又纠结到我了, ...

不是一定推荐什么充电器就说明哪个充电器好。电池都是大同小异的,各家充电器比拼的是精度、稳定和功能,还有一点,就是售后。产品和售后是遵循短板原理的。这一点很重要。

1440 duo3用得到吗?别忘了,如果考虑使用国外品牌电池,海运规则是有限制的:“规定单电芯能量不得高于20Wh,电池组能量不得高于100Wh。这意味着最大的合法电芯容量为5400mAh,电池组容量为4000mAh。”所以6s的4000mah电池组是没有的,肯定是做了分立体包装之后实现这么大容量。那么超过7S的电池也就一定已经分成了2个稍小一点的电池组,所以单路7S足矣了。另外,根据目前我见过的情况,外场一台0720I DUO3可以满足12S 5000mah电池15分钟内充满,我想国内外场飞行,这个级别一般就是上限了吧。

摄于2010年5月1日,首届A1-HOBBY 飞行聚会,北京

网友:
我会选pl8
从海波浪转过来的

网友:
TP电池可以 以第一块电池 折价 50%来换一块新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一定推荐什么充电器就说明哪个充电器好。电池都是大同小异的,各家充电器比拼的是精度、稳定和功能,还有一点,就是售后。产品和售后是遵循短板原理的。这一点很重要。

1440 duo3用得到吗?别忘了,如果考 ...
那对于TP可以10C以上充电的电池,怎么才能使效率更高呢?20A的电流对于TP的电池是不是太小了点?在精度方面是不是H的比PL8的要好?那一般700飞的电池,用720I DUO3要充多少时间?在电源开关方面能推荐一个好点的么?大概1500W左右的,1800W也可以,考虑以后大的直电的话,电池容量可能更大,不想再2次投资.

网友:
720足够了,就算给你5分钟充满电池那又怎样?
飞机不用休息散热?人不用歇一下?
其实双路绝对比单路好用,就这么简单。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曾经试过一个6S电池,大概电压是 3.75 3.65 3.75 3.75 3.75 3.75
象这样某片电压较低的时候,PL8是不能大电流充电的,只能500毫安做平衡。
等6片电的电压都差不多才能恢复大电流,这个问题720就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对于TP可以10C以上充电的电池,怎么才能使效率更高呢?20A的电流对于TP的电池是不是太小了点?在精度方面是不是H的比PL8的要好?那一般700飞的电池,用720I DUO3要充多少时间?在电源开关方面能推荐一个好点的么?大概150 ...

第一句没太看懂,10C充电的电池?0720现在最新的固件支持7c充电,其实c数不是问题啊,如果需要更大电流,调高电池容量就可以升高电流。

20a是有点小,5C的话不过是4000mah而已。700用多大我还真不知道,应该在4000mah以内吧。

不充到最后0.01v,追求精度的意义不是很大。况且,无论是PL8还是HY,精度都很有保证,基本不属于考虑因素。

台达 27v 35.5A。要1800w做个甚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曾经试过一个6S电池,大概电压是 3.75 3.65 3.75 3.75 3.75 3.75
象这样某片电压较低的时候,PL8是不能大电流充电的,只能500毫安做平衡。
等6片电的电压都差不多才能恢复大电流,这个问题720就没问题

嘘……hy一样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串充的弊端,一旦有一片电池压差太高。都无法保持持续大电流充电……但是好电池是不会压差过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TP电池2200mah 3s 25C 500多。
t2电池2200mah 3s xxC 100多,5倍的价格啊。。

这位大哥是明白人啊, 而且100也没有多多少哦!大家可以看看http://shop70340046.taobao.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句没太看懂,10C充电的电池?0720现在最新的固件支持7c充电,其实c数不是问题啊,如果需要更大电流,调高电池容量就可以升高电流。

20a是有点小,5C的话不过是4000mah而已。700用多大我还真不知道,应该在 ...
我的意思是,好比我有一快可以10C充电的电池4000MAH的,那也就是这个电池的最高充电电流是4000/1000x10C 就是40A的电流,那720I只能提供单路20A的电流,因为720I有2路,所以可以充2路,也就是同时2块,PL8最大电流是40A,但是只能充一块,想比之下其实2个充电器充2块4000MAH的电池是同时充好的.但不知道H的和PL8的精度和稳定性哪个更胜一筹. 1800W的电源开关我是想以后再配一个720I的话,那2个一起上这个电源不就不够用了么.

网友:
标题

电源还是配大一点的好。

网友:
精度,精度,精度,
你们要那么多精度干什么?
传说720的精度比PL8高,但是我也没觉得高到哪里去。
反正我外场充TP 4400的电池,飞完以后,用DOS测电器量下来最大,最小相差0.008V。
但是外面充电时间很重要。PL8平衡电流1A, 720只有0.3A,在电池一至性的情况下还行,但是有压差充电就慢了。
720唯一的好处就是双路,可以一边充动力电池,一边充接收电。
我现在一个A6一个720一个PL8,
我外面带个A6和PL8基本全够了。

网友:
建议后者,700也够了,人也要休息

网友:
注意哦
pl8平衡电流1a可720只有300ma哦

网友:
推荐PL8 好用,个头小

网友D:
两款充电质量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

网友:
上pl8吧,一步到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嘘……hy一样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串充的弊端,一旦有一片电池压差太高。都无法保持持续大电流充电……但是好电池是不会压差过大的。

还没测试过iCharger是否存在这个问题。
不过按照软件算法来说,直接充电,然后始终平衡控制电压,也是可行的,截止电压的时候,再根据电池状态控制总电流就是了
不过也有可能是PL8认为到最后恒压的时候,有些人就直接拿去用了,没平衡的电池会越来越不平衡
不过会有人那么傻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好比我有一快可以10C充电的电池4000MAH的,那也就是这个电池的最高充电电流是4000/1000x10C 就是40A的电流,那720I只能提供单路20A的电流,因为720I有2路,所以可以充2路,也就是同时2块,PL8最大电流是40A,但 ...

我理想的飞行状态是这样,电池15分钟充满。飞机飞行时间5分钟。3块电池,轮流使用,达到飞吐的目的。
这样就得能对俩电池在不同时间开始充电,那么俩充电器,或者双路充电器,都是很好的选择。
PL8的并充,只能是俩基本接近的电池并充,如果一个已经冲了5分钟了,又插上另外一块,肯定歇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理想的飞行状态是这样,电池15分钟充满。飞机飞行时间5分钟。3块电池,轮流使用,达到飞吐的目的。
这样就得能对俩电池在不同时间开始充电,那么俩充电器,或者双路充电器,都是很好的选择。
PL8的并充,只能 ...

现在出去飞一台550级的,两块植物牌6S和一块TP 6S。
基本上是两块花开40A并充,TP开30A充,
另外一台X7,电池就一组,飞完再充,
速度很快的。
当然,我还把A6带出去,充一充飘飘机的3S电池,反正出去电池是飞不完。

网友:
720I我没有用过,不加评论。不过还是要看你怎么用了, PL8和1420我都有。 冲锂电PL8要比1420快,但是充镍氢镍镉就是1420比PL8快。 还有就是大飞机都是2块6S电池。 PL8是并联充电 ,1420是串联充电  。不过我充锂电池,PL8要比1420精度高 (个人觉得)。个人推存PL8

网友:
pl8是并联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测试过iCharger是否存在这个问题。
不过按照软件算法来说,直接充电,然后始终平衡控制电压,也是可行的,截止电压的时候,再根据电池状态控制总电流就是了
不过也有可能是PL8认为到最后恒压的时候,有些人 ...

很不巧我就是你说的傻人。花大量时间在平衡上,不值得。95%一样飞得很好。一般是差不多3次才平衡一次,我只用hy电池。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其实你这样电池也是死的快,最后其实是一样的花费,老外现在还建议电池是2C以下充电,5C是给你应急用的,可不要当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款充电质量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
哪个质量高?

网友G:
我是先是买的海波龙720i,后看模友们说pl8不错就又买了一个,两个也都拆开过,要说内部做工还是海波龙的好,而且是好很多很多,呵呵。
不过还是建议你买pl8,软件那是相当的强大,而且充电快。海波龙就要差点了,不过它能当两个冲电器单独使用,各有优缺点吧。要说精度的话我用六位半的安捷伦测过,还是pl8高。另外720i不能检测单体电池的内阻(这个也是我后来又买pl8的主要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你这样电池也是死的快,最后其实是一样的花费,老外现在还建议电池是2C以下充电,5C是给你应急用的,可不要当回事了

谢谢你的提醒。
我现在坚持4C-5C左右充电,等到电池坏的时候,我来报告一下。
到时候拿实际情况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是先是买的海波龙720i,后看模友们说pl8不错就又买了一个,两个也都拆开过,要说内部做工还是海波龙的好,而且是好很多很多,呵呵。
不过还是建议你买pl8,软件那是相当的强大,而且充电快。海波龙就要差点了,不 ...

接电脑不有显示了

网友H:
IMAX EFUEL 1200W 60A是电源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IMAX EFUEL 1200W 60A是电源啊啊啊啊啊啊啊

如果24V 50A 就是1200w了 他哪里来的60A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你这样电池也是死的快,最后其实是一样的花费,老外现在还建议电池是2C以下充电,5C是给你应急用的,可不要当回事了

杞人忧天了。慢速充电当然对电池好,但是东西买来是用的不是供的。好电池5C干2、3百个循环仍然刚刚的,次的电池敢标5C但是能坚持多久呢?
所以关键是充电器和电池都要好。

网友(2012-08-22):
回复 楼主:

电源当然是台达的好,1420和0720 SDUO3都在用,720不能12S串充,1420可以这个是1420的优势,连PL8都不行,只能最大8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