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还是四轴?...

楼主(2012-04-25):
有许多人航拍一般都搞成六轴的,主要是不是因为载重比较大?...同比载重相对四轴要稳定?...六轴与四轴相比到底有哪些优缺点?还有,相对于传统的直升机航拍,六轴主要的缺点是不是抗风性能不如直升机,与直升机相比又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轴多稳定,但主要在调试!我用kk飞控上面直立一瓶矿泉水(水瓶不固定,地在上面就行)玩过。 4轴稳。比直升机好操纵!

网友:
我想多轴将来是个趋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多稳定,但主要在调试!我用kk飞控上面直立一瓶矿泉水(水瓶不固定,地在上面就行)玩过。 4轴稳。比直升机好操纵!

老乡 你厉害 我的kk跟无头苍蝇一样

网友:
四轴稳定性调好也不必六轴差吧,载重有的也能和六轴有一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