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控雕刻机钻孔问题~

楼主(2012-04-25):
想用数控雕刻机来钻孔~~想在20X15CM的木板上横竖每隔1CM都钻一个1CM深的孔,用CAM能直接写刀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我比较熟悉,能不能在CAD画完图再导出刀路?

网友B:
可以...

不過是不是用人工寫會比較快一些。

等那 19X14 個孔都選好了。程式也寫好了。

网友:
我正在学习出刀路,关注帮顶。

网友:
简单的小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

不過是不是用人工寫會比較快一些。

等那 18X13 個孔都選好了。程式也寫好了。

有什么书能推荐自学一下的吗?

网友:
看到你们都懂电脑,都有数控玩,何时才能有这设备呢

网友:
顺便问一下,上次找朋友帮忙用雕刻机钻孔,DXF图上也是园孔,可朋友说园不行,要点才行,可是SOLIDWORKS的图纸都是圆圈啊,那到底园圈图能不能生成钻孔程序啊

网友:
用cad画好图,打孔的地方画圆就可以了,导出DXF,然后导入artCAM,选择所有要打孔的圆,在“刀具路径”里的“二维道具路径”中点“钻孔”,再选择“钻孔中心位于”“已选圆形矢量”,这样所有被选择的圆的中心就当做钻孔中心了

网友:
我一般是用artcam里的二维清除,用铣刀打孔

网友C:
朋友用泰普,看我的图都是圆圈。面露难色,没办法,100多个孔一个一个画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什么书能推荐自学一下的吗?

呃.... 同學,我在台灣這邊的書和你那邊的不一樣....:loveliness::loveliness:

找看看有沒有G碼的書。或是用軟體生成 G83 的頭段碼,再用編輯器輸入各點的座標值。

1. 假設:面對刀具,且將工件左下角最高平面設為 X0 Y0 Z0 。

2. 假設:已知加工條件如深度(Z)、進給速率(F)...

下列鑽孔段的示意編碼。(紅色字體為鑽孔座標位置)

G91 G83 X10 Y10 Z-10 R2 Q2 F30
Y20
Y30
Y40
.........
X20 Y140
Y130
Y120
........
X190 Y10
.........

Y120
Y130
Y140
G80 G00 Z 50 M05

以上 輸入(19X14)266孔的座標點。請善用編輯器裡的複製和貼上功能。

應該比畫個3d圖,轉入 CAM 選 266 個點。再產生程式碼快一些些吧.... (個人觀感)

网友D:
ArtCam  三分钟做好刀路  设计软件 都有阵列功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ArtCam  三分钟做好刀路  设计软件 都有阵列功能啊

感謝介紹... 小弟對 ArtCAM 不熟,所以不瞭解是否有此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介紹... 小弟對 ArtCAM 不熟,所以不瞭解是否有此功能....

谢谢各位的解答啦~~~我去学学ARTCAM先~~~

网友:
做了一个 孔直径5mm 中心距10mm   3.175的直刀 F1000

凑合看吧

文件名: test.art
描述: test.art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911360ba-9016-11e1-8474-0015c55db73d/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呃.... 同學,我在台灣這邊的書和你那邊的不一樣....:loveliness::loveliness:

找看看有沒有G碼的書。或是用軟體生成 G83 的頭段碼,再用編輯器輸入各點的座標值。

1. 假設:面對刀具,且將工件左下角最高 ...

对G代码熟悉的话这个蛮有用的,不过有图纸的话还是用CAM软件最快,ARTCAM里有钻孔选项,不用画中心点,圆圈直接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用泰普,看我的图都是圆圈。面露难色,没办法,100多个孔一个一个画点

你朋友真牛

网友E(2013-01-12):
你朋友真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