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动力主轴轴承用高速轴承油还是高速润滑脂好呢?

楼主(2012-04-25):
无动力主轴轴承用高速轴承油还是高速润滑脂好呢?看淘宝上有2种给高速轴承润滑的油脂。一种是高速轴承油 一种是高速润滑脂。那种好呢,困惑中。
高速轴承油

楼主:
高速润滑脂

网友:
高速润滑脂,滚动摩擦多数就是润滑脂

网友:
高速轴承油没用过 ,高速润滑脂常用

楼主:
那么在颜色上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蓝色的

楼主:
还是这种黑色的。市场上常见的这两种了
高温极压润滑脂 350度

网友:
如果你能保证你的无动力主轴能密封,建议用润滑油,这样能上高速。但我们一般的无动力主轴是不能密封的,那还是乖乖用润滑脂吧,润滑脂粘度大,不容易从缝隙从甩出。

楼主:
明白了,轴承油好,但密封不了。谢谢。市场上卖润滑脂都是论通的。看来还得上淘宝找。

网友:
标题

内容

网友:
应该用2-10#主轴油,蓝色的是HPR高温脂,一般用于高温轴承,汽车使用很多

网友:
高速磨头基本上都是油雾润滑

网友:
市场上有小桶的润滑脂,12到30的都有。

网友:
记号,,也想知道结果

网友:
能否把主轴轴承设计成多密封结构呢,每个密封腔内留出回油孔,把从轴承处漏出的油用齿轮泵抽出,过滤后再送回主轴轴承处,设多几级密封的话基本不会有油漏出了吧,那样就可以用主轴油上高速了吗?

网友:
自己配制主轴油,第一种白矿油加煤油和抗磨液压油,比例3:1:2第二和衣车油加发动机油比例5:1

网友:
一般用油的机构,,要么是密封的,,要么是联供的。。

用脂,要么是条件所限,要么是图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