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尾舵的细调,DR与EXPO不同值下的手感区别

楼主(2012-04-25):
在450的飞行中,对尾舵的DR值竟行了细微的调整试飞,想充分感受DR及EXPO的不同值下的手感区别,DR大小舵,我分别以80,100,120设定,EXPO全为0,然后试飞。发现只是最大转数有稍微区别。只后将DR全定为100,EXPO分别设为0,-20,-40,试飞-20合适,-40太迟钝,0好像稍灵活。但这3个舵量的区别都不是很大,特别是在EXPO相同DR不同时,几乎感觉不到3个舵量的区别。现在想问下大家。这是450机太小所以各数值下的区别没600、700的明显吗?大家是怎样给DR与EXPO的。还有在DR值的左右2个值上有区别吗?我是左边比右边小20,因左舵比右舵快,为平衡左右自旋。按理是该补偿DR的值还是EXPO的值呢?我现在是:大100/0,120/0 中100/-20,120/-20 小舵100/-40,120/-40

网友:
标题

我也没试过在方向舵上设exp值!

网友:
尾舵一直是条直线,没调过……

楼主:
如果要快速的自旋量,DR100-140的话,EXPO不设的话会太灵活了吧,在拉正负螺距时很容易带着点方向舵,这时只要一点舵就跑方向了,还有在飞航线园时,方向的起步太快太大了,不好飞了。EXPO给点负值要细腻些。请指正

网友:
LZ先要理解EXP无论怎么设都不会改变最大行程,他的作用是压缩或伸展内侧行程,同时伸展或压缩外侧行程
EXP正值应该是使摇杆附近变缓和,负值应该更灵敏了,你有没有弄反了?
DR作用是精度和灵敏度的转换,没有哪个算是更好的,看个人喜好

想平衡左右自旋,跟DR和EXP完全没关系,应该调整舵机中立时尾桨的攻角

网友:
自旋左右不一调整陀螺,实在不行才e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