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洗板水能清洗轴承吗?

楼主(2012-04-25):
新买的轴承上有防锈油,手上没有汽油和煤油,请教用洗板水能清洗轴承吗?是清洗电路板的那种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衣车油总有吧

网友:
柴油也行啊:loveliness:

楼主:
这个,抱歉,衣车油是什么?缝纫机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抱歉,衣车油是什么?缝纫机油吗
                                                                                                    是:loveliness:

楼主:
上网查了一下,衣车油就是缝纫机油,可是用缝纫机油洗了防锈油,轴承上的缝纫机油又如何清洗干净上润滑脂呢。

楼主:
柴油家里没有啊。能到加油站打一点吗,跟打酱油一样,来1斤。不知加油站许不许这么买。

网友A:
回复 楼主:

带金属桶去问问 ,塑料桶不行的 。汽油得这样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金属桶去问问 ,塑料桶不行的 。
柴油 塑料桶可以的 :loveliness:

网友:
拿个汽油桶带上XXX去加油站吧:loveliness:

楼主:
在网上找了又找,洗板水有溶解油脂作用,具有高挥发性,无残留。决定了就用它了。

网友:
汽车配件城7、8元一罐的汽化器清洗剂。
够你洗很多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网查了一下,衣车油就是缝纫机油,可是用缝纫机油洗了防锈油,轴承上的缝纫机油又如何清洗干净上润滑脂呢。
衣车油本来就防锈,不管你多锈衣车油一泡就开了,衣车油是高速主轴油

网友:
学习了一招,衣车油

网友:
不要用洗板水,很多不好的还是有点残留的。最好也不要用汽油,洗过后更容易生锈。

推荐用缝纫机油,或WD40,煤油,柴油